[电源] 拆修两个24电源

楼主(2019-03-31):
     昨天快下班时一个朋友来了,带了两个电源,一个24v1.5A,一个24v2A,说是净水器的电源,坏了,怎么坏他就说不清了。
     回来有空就先灯泡大法看下情况先吧,很好,灯泡亮一下就灭了,量输出有24v,上负载(两个12v21w车灯串接),灯微亮电源还打嗝,两个情况差不多。
     拆开看看,胶壳很容易就翘开了,虽然有点翘痕。果然,2A的输入大电容顶部微微凸起,疑似怀了,1.5A的输出明显怀了,翻箱倒柜找出备料换上,正常没毛病了。拍照发帖。
      有一个疑问,2A的输出用了两个470的,1.5A的才一个330的,是缩水了?能再加个330的吗,板子上有位置。
       欢迎砸分...

楼主:
站楼,老是上传失败
接上

完工

网友A:
电源还不错,算得上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B:
两个电容 输出稳定点一个也能用

网友C:
加一个比较好些,水泵启动电流挺大

网友D:
用同款890表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不错,算得上是良心产品了。

嗯 看着不错就修下 要不然就建议丢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容 输出稳定点一个也能用

为了免去后面的麻烦还是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比较好些,水泵启动电流挺大

没合适的电容,用两个25v470u串接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同款890表的路过

哈哈……这表到现在应该是有22年了………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到这表,老板开价二百多,没舍得,惦记了一个星期,又从那经过,忍不住就又去问一下,这次开价一百出头,毫不犹豫就拿下,后面一直在想是不是被套路还是真的捡了个便宜………不过还好,虽然之前用的不多但也没罢工过,现在是连着变压器都没关过机了。

网友:
高耐压得电容都比较大,并一个470,330得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表第一次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站楼,老是上传失败
接上

怎么看都像输入输出线有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都像输入输出线有问题一样。。

线都没问题的,线也还不错,都铜钱芯也多
就是那两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