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屏幕变身显示器

楼主(2019-03-31):
hp cq40上半部分放了几年了,屏也没卖出去,改之。先找出灯管驱动的电源和on,再配驱动板屏线,最后固定,再做个底座,

网友A:
这些附件的费用都比买台二手显示器贵吧

网友:
这是得多闲啊~

网友:
驱动板同款,但是我后悔死了只能插vga功能太单一。有一次家里电视坏了想当电视看都不行早知道买五合一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附件的费用都比买台二手显示器贵吧

这些维修配件是前几年搞维修买的,基本上是回本了,如果单买的话驱动板 连线什么的有30元够了,50左右能配成hdmi输入的了,就是外壳贵,买个笔记本屏改普通显示器的外壳要七八十

网友:
改造之后也就当电视能用,接电脑偏色严重,尤其是乐华芯片的驱动板

网友B:
驱动板是通用的吗,给个坐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是通用的吗,给个坐标来看看

通用驱动板,屏线需要按照屏的参数配,驱动板跳线按照屏的型号跳主要是屏电压、分辨率通道多少位

网友:
謝謝分享  有技术!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维修配件是前几年搞维修买的,基本上是回本了,如果单买的话驱动板 连线什么的有30元够了,50左右能 ...

我有个17寸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主板估计坏了,现在看看屏幕能否充分利用。 你这些电路是通用的吗,能否用在我的17寸上

网友:
同款,那个驱动板发热量有点高啊

网友:
10多年前,从一台杂牌15液晶主板损坏开始,研究驱动板配屏,这屏是TTL的,30+45排线,用RTD2013驱动点亮了.当时的原装驱动板都不好找,而且价格昂贵,后来用2025驱动板,修复了许多驱动板损坏的LVDS屏,最小的13.3,最大的是23的.刷程序,配屏,改屏线,玩得不亦乐乎.现在液晶屏便宜多了,修的人也少了.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专业搞维修的,材料全

网友:
楼主技术强大,工具齐全啊。我们也想搞个屏玩玩。

网友(2019-06-25):
后面一瓶子的烟头?留着做烟头罐头么

网友(2020-04-12):
看来以后的废旧笔记本不用扔掉了

网友:
有技术!好评!工具齐全啊,你的老婆不说吗,家里搞好多东西。他们都说我捡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