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台铃60V_35AH铅酸蓄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3-31):
这个台铃电动车充电器是从垃圾桶捡的,拆开看到壳子里有一安装支柱断了,风扇转动有卡滞现象,初步分析这个充电器应该是被车主摔过,造成散热风扇轴芯脱。当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因没有风扇强制散热而出现过热保护。
1、充电器外壳,适用充电规格:60V 32~35AH铅酸蓄电池

充电器标称输出73.5V 5A,实测空载输出为68.7V

摔断的安装支柱,俺用固定胶修复

2、电路板

3、D13009大功率开关管(100W 12A)

4、DSBK1606电源控制MOS管

5、C2383 NPN管

5、DC-DC开关稳压器AZ494AM-E1,LM358等

6、120U 电解

最后将散热风扇重新加油并复原,用假负载测试充电器充电转灯正常。

网友:
好东西,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是半桥电源,改可调非常合适

网友:
谢谢分享,5A好厉害,494芯片真适合改可调

网友:
好充电器,贴片494,这充电器很少坏,改可调电源最合适!

网友A:
假负载怎么物理?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怎么物理?请教

灯泡、电阻或电炉丝等

网友:
多大阻值?要几种阻值吧。

网友B:
固定胶有什么优缺点,在淘宝上叫什么?我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胶有什么优缺点,在淘宝上叫什么?我想了解一下。

TM-441硅橡胶
使用及用途:
该胶单组分、无毒、无溶剂、无污染、无腐蚀、耐温-60~+300℃,常温下接触空气中微量水份而固化,具有优良的电绝缘和抗电弧性能。专业用语电加热管、蒸汽电熨斗及电子电器的粘合、密封、绝缘。
使用方法:
该胶的性能等同于日本441胶,尤其对金属管壁有很强的附着力。即能解决电热管封口后的电镀抛光给电热管带来的裂痕,又能从根本上消除电热管的返潮、假封、气泡、绝缘电阻值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执行标准:Q/320481 HDG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TM-441硅橡胶
使用及用途:
该胶单组分、无毒、无溶剂、无污染、无腐蚀、耐温-60~+300℃,常温下接触空 ...

噢,天目硅橡胶啊。原来用过404白色慢干的,现在改用卡夫特了。卡夫特快干黑色,高导热白色也挺好。得机会试试441的。

网友C:
这论坛真不少人把二极管叫做MOS管,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论坛真不少人把二极管叫做MOS管,三极管

因为他们眼里二极管是两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他们眼里二极管是两只脚的

我想说电路板~元件丝印,二极管符号都不懂吗?

网友(2019-09-29):
你好我的是D13009大功率开关管下的贴片元件坏了看不清楚型号可以发我一下吗

网友(2023-09-07):
这个改可调非常适合啊

网友:
所谓的MOS是二极管,有符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