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领导的云麦腕力球

楼主(2019-03-31):
这个腕力球是领导花高价购得,女人的理论,便宜的没好货。结果昨晚给儿子一个失手摔在地上,当时就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拿来给我看时,发现是晃动过大,没转一会儿就停了。只能二话不说,开拆了。
拿开外面的装饰,发现两个螺丝。

拿了两个螺丝,一通乱翘,发现还是打不开。后来研究了一下,又网上找到了一个原来的评测,发现只要拿一个一元硬币插入缝隙,左右一分,很容易就能打开了。如果早点看到,就不会翘成这样了。

最后分解出来就是上面这样子。其实内部很简单,中间金属部分是一个锌合金的转子,白色塑料部分是一个发条,负责提供启动的动力。左上是个磁铁,和转子的霍尔元件配合产生电力,给LED提供电力。就是这么简单。

检查下发现是这个转子的轴给熊孩子砸弯了。接下来只能大力出奇迹了。修复过程不表了。

楼主:
总算可以给领导交差了。

网友:
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也爱大力

网友:
是不是握力越大,这腕力球就转的越快?

网友A:
不仅多了发条加速装置,而且自发电设计。我和我爸零几年也玩过,但是灯光纽扣电池供电,需要专用绳子启动飞轮,或者找一个玩具电机等启动,手速够快也能启动,启动后像陀螺仪那样,手腕速度越快阻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多了发条加速装置,而且自发电设计。我和我爸零几年也玩过,但是灯光纽扣电池供电,需要专用绳子启动飞 ...

是的,后期直接用发条作为启动力了。云麦的这套模具不错,中间那根轴抽不动。如果能抽出来,用锤子修正那还要好,现在还是没那么流畅

网友B(2019-05-10):
刚刚,我也大力出奇迹了。
我本来想直接拆解、报废了,随手百度了一下,然后看到了你的帖子,然后就会拆了,我没找到一元硬币,找了个摆酒开瓶子的东西弄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我也大力出奇迹了。
我本来想直接拆解、报废了,随手百度了一下,然后看到了你的帖子,然后就会拆了 ...

恭喜恭喜

网友:
最后,还是扔进垃圾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