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个E27螺口的灯头

楼主(2019-03-31):
三个E27螺口不同结构的灯头,拆开看了看,顺便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三个不同结构的灯头,依次为普通悬吊式E27螺口灯头,吸顶灯用可固定E27螺口灯头,落地灯用带开关E27螺口灯头。

普通悬吊式E27螺口灯头,外壳胶木材质,四点固定,E27螺口中心点铜质材料,四周铝镀铜材质,固定柱铜质材料,配套螺丝铁镀铜材质。

吸顶灯用可固定E27螺口灯头,外壳胶木材质,两点固定,E27螺口中心点铜质材料,四周铝镀铜材质,固定柱铜质材料,配套螺丝及固定柱铁镀锌材质。

落地灯用带开关E27螺口灯头,带拉绳开关,外壳胶木材质,四点固定,E27螺口中心点铜质材料,四周铝镀铜材质,固定簧片铜质材料,配套螺丝及开关铁镀锌材质,连接固定柱铜质材料。

附:
E27螺口灯头,字母E表示爱迪生螺纹的螺旋灯座,“E”后的数字表示灯座螺纹外径的整数值,E27灯头大径26.15~26.45,灯头小径23.96~24.26。灯口大径26.55~26.85,灯口小径24.36~24.66 ,单位是mm。螺旋灯座与灯头配合的螺纹,应符合GB1005-67《灯头和灯座用螺纹》的规定。加工方法一般为滚压,效率极高!频率50(Hz),功率1——3(W),电流0.7(A)。材质可分为:铜镀镍、铁镀镍、铝镀镍、铝、铜,材料不同,价格差异较大。
灯泡常用的三种插口:卡口、E27螺口、E14螺口。E27螺口、E14螺口俗称大螺口、小螺口,指的是螺纹直径是27mm和14mm。

网友:
谢谢分享。。。。老货质量好!现在看到的都是铝皮做的。。。。

网友:
第一种最常见,也最便宜

网友A:
最后一个带的开关和老式拉线开关一样

网友B:
这个老货灯头,用料讲究,做工挺好

网友:
拉线开关那个好久不见了。

网友:
新的全是铝了

网友C:
最后一个比较老吧

网友D:
这灯头不是1元包邮吗

网友E:
铝皮的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皮的太坑了,

好多灯的螺口是铁皮的,更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比较老吧

最后这个是家里老人落地灯上的,3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头不是1元包邮吗

1.2元包邮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皮的太坑了,

现在这种灯头有不少还是传统工艺,铝皮的,不影响使用。也有铁镀镍、铜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带的开关和老式拉线开关一样

大体和老式拉线开关一样,多了个灯头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货灯头,用料讲究,做工挺好

家里老人落地灯上的,30多年了,落地灯早就不用了,灯头还可以用。

网友:
黑色的做工最好,不过这样的带拉线开关的灯头还是头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