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没有GPS,却能保持时钟异常准确?

楼主(2019-03-31):
行车记录仪两年来时钟分秒不差是怎么做到的?以为里面有gps模块,为了一探究竟拆开看看

楼主:
主板上没有GPS

网友:
他自己够准…晶振不错

网友:
用的NT96658 的RTC时钟 由电池供电 晶振应该在背面

网友:
晶振够准呗,有时钟就有晶振,GPS授时就是用的原子时钟

网友:
肯定有时钟芯片,晶振之类的比较准确

网友:
各位,我想问下车上中控自带的时钟能不能实现gps对时呢?

网友:
这支精准的时钟,难以想象。。。。

网友:
只能说明自身的晶振超级准了。。。牛逼用料好

网友:
有wifi 蓝牙就会对时

网友A:
什么型号,能连手机?

网友:
如果时钟不准  是不是换晶振就能解决呢?

网友:
十楼说的就是答案,有的记录仪连wifi就会自动校时

网友B:
这个是带无线的,连接以后会自动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无线的,连接以后会自动校时~

等会儿把电池重新接上,连上WiFi,看看时钟会不会自动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能连手机?

360  m301p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会儿把电池重新接上,连上WiFi,看看时钟会不会自动对时

连上WiFi后,自动校时

网友:
我的行车记录仪
从买来时间从来没有准过
还是个大品牌的 佳明

网友:
WIFI也可以,这个行车记录仪带有WIFI或者蓝牙芯片的

网友:
带wifi和蓝牙等连接后,应该能自动对时间。比我的无屏幕小蚁运动相机,需要连接后,在客户端界面一键对时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