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组长时间不用都不输出了检修一下

楼主(2019-03-31):
客户发来让我帮忙检修,哪里坏了换哪里,
拆了看看电池组电压都很低每一组都是三伏二并三串的组合,电路目测没有发现问题,用维修电源测速充电正常。。放入专用座充测电流很小但是能进电,放充电器上面一小时竟然都活了过来,摸下充电器也温和了,反复测速几个电池组都这样活了,联系客户说充电长点就激活了,电池都没坏,收了客户十元检测费,一共十组电池客户省了好几千块钱

楼主:
更正下错误哈。。是二并四串的电池组,手机打字出错了

网友A:
什么笔记本用的 不带断电锁的极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笔记本用的 不带断电锁的极少见了

类似军用级别的笔记本 手提箱样式  电池组侧面插入的

网友:
大部分拆下来就锁住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如拆下电池后芯片断电就锁住了,还有如果某一个电池坏了那其它电池还有可能是好的,不过据我经验这种电池哪怕再冲也是虚的,内阻已大容量不会恢复的,上机一会儿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