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仿古铁艺镶嵌钟表头扫秒机芯拆解(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四)

楼主(2019-03-31):
买机芯的时候,看到有现成表盘纸和仿古铁艺镶嵌钟表头,外表非常漂亮。价格不算贵,就顺了2个。这2个表头机芯是JINGSHENG景盛机芯。

这是景盛卡扣式机芯,靠表头后面的卡扣固定,材质是塑料的仿古青铜样式。

表盘是黄色仿罗马钟面,外面是亚克力有机玻璃保护。

机芯后盖是颜色较深的塑料,透明度不是很好,透视出的内脏很模糊。

拆开里面看,做工比较粗糙,用料和康巴丝差不多,塑料齿轮很单薄。

线圈和电路板通过骨架连接在一起,线圈很小,漆包线很细,矽钢片也很轻薄,电路板很小,一个蓝色的牛屎封装。

和其它机芯相比,除了转子轴的底座与表芯框架设计在一起,其它配件和康巴丝几乎没有区别,一看就是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山寨货。

放上旧碱性电池(电压1.2V)能走时,但2个表头的误差相差很多,一个每月快30多秒,另一个每月快10秒,只能说是一个外观比较漂亮的工艺品。同样的品牌,看来误差是不一样的,山寨货的质量不稳定,一个准一个不太准,能走就不错了。不过2个机芯的电流还是比较一致的,用同一个1.5V的碳性电池测试,最大电流都是310uA左右。
不过找个包装盒安装上去,在简单装饰一下,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

欧式仿铜工艺与轮胎或中式仿木雕的福寿中国结、吉祥如意搭配起来,也是中西合璧别有风景,很漂亮吧。

另外有些人害怕安装机芯,不会安装表针,趁今天拆开机芯给大家讲一讲方法和经验(卡扣和带螺丝的一样,把机芯固定好就能安装表针了)。
网上经常说用两个手指安装表针,那么小的空间实在不好操作,今天我告诉大家的方法肯定能把表针安装的又平、又稳、又牢固。
先取掉机芯的电池,把机芯安装到表盘上面,然后找一根碳素笔,把前面的笔头拧下来(或者粗细合适的空心管也行)。

把时针最准12点位置放到表轴上,用碳素笔的笔头轻轻按压表针,用力不要太大,压到与表盘平行。如压完后表针偏移12点位置,千万不要直接强行扭动表针,而是转动后面表芯的调时旋钮,将时针调整到12点。

再把分针对准12点放到表轴上面,再次用笔头平行压进去,检查两针之间是否平行,如果不平行或没有对准12点位置,要取下来重新安装。

保证2个表针与钟面都平行的对准12点后,然后转动表芯的调时旋钮,分别将表针调整到3点、6点、9点的位置,检查在这些点表针指示是否有偏差。

最后安装好秒针,装上电池,查看秒针是否转动、是否与分针卡绊、是否翘头摩擦玻璃,纠正后就大功告成了。

系列贴链接:
一、trochilus蜂鸟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98(出处: 数码之家)

二、jiali佳丽M2008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03(出处: 数码之家)
三、静音闹机扫秒机芯S5888闹钟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50(出处: 数码之家)
四、仿古铁艺镶嵌钟表头扫秒机芯拆解(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63(出处: 数码之家)
五、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0(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
圆珠笔装针,好主意

网友:
不错,看起来豪华了

网友:
这么多的仿古钟 ,看着挺漂亮 ,

网友:
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
那个电路板的位置刚才还真没看出来,原来在线圈背后

网友:
外观不错,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A: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石英钟机芯,要求不高,1年误差1分钟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石英钟机芯,要求不高,1年误差1分钟内都行

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0(出处: 数码之家)
根据这个结果,推荐佳丽或蜂鸟,还有人说霸王的也很好,但没用过,支持真国产,扺别假进口。

网友:
这是要成石英钟大婶的节奏呀

网友(2020-04-07):
谢谢楼主的分享。

照着楼主的教程顺利的把表针装好了。用的机芯也是参考楼主的建议去购买的,省心好用,非常安静。

网友B:
手上有几个不走的钟芯,拆开看了没有看出问题,有一个用了不到一年就不走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1):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几个不走的钟芯,拆开看了没有看出问题,有一个用了不到一年就不走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

拍照片看看,都是什么机芯?

网友:
什么机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