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单位换个75kw水泵,有没有董水泵电机的师傅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9-03-31):
这水泵有2米多高,一吨重。启动老跳闸,修泵的人说没法修只能换?
修泵的人说启动柜也要换?

网友:
以前看人家修过潜水泵,很多都是电机线圈烧了,要重新绕。

网友:
如果原来一直正常使用,现在突然出现这种【启动就跳闸】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电机的定子线圈有匝间短路的情况,引起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空开跳闸。用摇表(兆欧表)的一支表笔接电机的输入端,另一支表笔接电机壳,摇表指数小于500K可断定电机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离心泵,可以试试把泵出口阀门关上再启动,启动好了再开阀门

网友:
前提是泵是好的

网友:
没有修复不了的,看代价多大75Kw的外壳轴叶轮不报废,仅电机有一修

网友:
电机原来是用什么方式启动的,比如星三角还是软启动,还是变频启动,看看启动的电路有没有问题,量一下电流,电路是否缺相,再量下绕组电阻,用摇表量一下绝缘电阻,再看看水泵有没有卡住,这么大的电机应该有各种保护,比如温度,泄露,等,要把这些都检查一遍,再空载通电试一下

网友:
深井泵电机要求加压密封,一般电机修理店没这条件。控制柜换不换得看损坏的情况。

网友:
电机和控制柜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老的控制柜和新泵不匹配同时更换也有可能。

网友A:
电机坏了就换或修,把控制柜内外拍个照片看下。看什么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坏了就换或修,把控制柜内外拍个照片看下。看什么启动方式。

星三角启动

网友B(2019-05-25):
从照片中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泵。不像是水泵,有点像潜污泵

网友:
多拍细节照片,好让坛里的大神给你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中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泵。不像是水泵,有点像潜污泵

对,就是潜水泵

网友:
二米高的电机都见过,大型的东西外面维修应该不敢接,回厂各种成本都挺高的,还是花点小钱请人来看看确定一下那里坏了好,或者干脆换新

网友:
单位的全套换正常,换下来的你去处理,皆大欢喜

网友:
电机的潜水线烧了得重绕

网友(2019-07-03):
我这边220伏的要100元,380伏的要130元
熟人应该还便宜

网友:
你自己都不知道掉闸是因为过流还是漏电,这玩意得一项一项的排查!还有启动柜!水平有限,一两句说不清楚!我就是搜电机想自己做个风扇,没想到走到这了!好多帖子看不到的,旧站交易区全被广告吞没了

网友:
潜水泵,75KW 不知道修好了吗?一般是电机烧毁,可以使用摇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