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46en如何贴3d mlc 即L06B

楼主(2019-03-31):
手上一块46en套料跟4颗Intel的l06b,贴上去不认ce,贴2D颗粒能认ce,排除虚焊,由于l06b是vccq1.8v,有电压表量了下板子上rom跳线上面vcc和gnd,1.8v,电压没问题。又换了镁光的l06b,也是认不到。
还有什么情况没有排查到,还是说像U盘那样有3d版的跳线?

网友A:
没玩过,不过镁光和英特尔合作开发闪存,技术是一样的,所以你上英特尔的不认,镁光的也肯定不认
我觉得还是跳线或者电压的缘故。2246EN不是有个跳线图吗,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不过镁光和英特尔合作开发闪存,技术是一样的,所以你上英特尔的不认,镁光的也肯定不认
我觉得还 ...

46en跳线图手头只有ce的跳线,其他都木有

网友B:
是1.8V工作电压,你测量BGA132焊盘中的供电点最准确

不认CE应该就是跳线问题(跳错可能识别错误)。不过个人建议3D片子尽量少用46EN,可以考虑上到2258H或者2258XT上

网友:
不认ce不是跳线问题,到底这片子vccq是不是1.8的先?Intel有些片的vcc,GND和镁光不同(内部不联通),不规范设计的板子会不上电或者短路。

楼主:
不上46en了,直接上了sm3281,速度还行,有4k性能,有需要的坛友可以找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46en跳线图手头只有ce的跳线,其他都木有

怎么没考虑这个板子以前就是带土狗跳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考虑这个板子以前就是带土狗跳线的呢?

r23就在主控边上,这个好像只影响开卡绝对开不了,不影响识别ce的吧

网友:
楼主,你这板子原盘几贴的?求原盘CE跳线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1.8V工作电压,你测量BGA132焊盘中的供电点最准确

不认CE应该就是跳线问题(跳错可能识别错误)。不过个 ...

个人建议L06B片子尽量用46EN,不然2258系列掉速叫你思考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L06B片子尽量用46EN,不然2258系列掉速叫你思考人生

LO6B的颗粒本来也不快,取消SLC cache跟46EN没啥区别,总之我现在又玩回MLC颗粒去了,TLC真的鸡肋,除非是企业级的白送

网友E(2020-02-08):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L06B片子尽量用46EN,不然2258系列掉速叫你思考人生

那请问2258能掉到多少呢

网友F(2020-04-12):
虚焊没贴好,我也有L06B的3d mlc 大s的,ID正常CE正常,目前研究参数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2258能掉到多少呢

58xt的SLC cache写完后掉速到30~20M左右,有的甚至会掉到个位数,58H要比58xt好一点,但是也会掉,只是没58xt这么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虚焊没贴好,我也有L06B的3d mlc 大s的,ID正常CE正常,目前研究参数中

错,L06B有且仅有在1.8v下才能认ce,3.3v压根是不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58xt的SLC cache写完后掉速到30~20M左右,有的甚至会掉到个位数,58H要比58xt好一点,但是也会掉,只是没 ...

但是我在某鱼上看见过不掉速的58h,估计还是固件设计

网友:
LCMG2这个颗粒是双模 不过对比在2258XT的情况来看 如果BOK也就是48G模式不能开过 可以用L06B来开  这说明这个颗粒还是开LO6B也就是MLC模式稳妥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2258能掉到多少呢

   2258xt+ 29F32B2ALCMG2 开B0KB 120超过 47G后速度惨无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