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pro实际拍摄效果大家看看

楼主(2019-03-31):
体验店有样机了,试了下,这个光学变焦……
还是不行,在10×,也就是270mm等效焦距的情况下拍摄
与三星古老的k-zoom在10×(245mm等效焦距)
这个能清楚看出远处的二维码和细小的字,而p30pro都是糊的。

网友:
明显 三星的 锐度 高一些

网友:
人家是实打实的一大坨元件,你只不过是小小的潜望镜 组件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有一些手机都是吹出来的,刚出来一部手机,吹得上了天,过两年,又出来一款,说更新了,接着吹;就是一部手机,打电话就行,上网聊天办公的话,还是用笔记本电脑。

网友:
呵呵!试试很暗时的色域

网友A:
你搞错方法了  华为只有5倍是光学变焦,10倍是夹杂了数字变焦的。你那个是10倍光学变焦的,  对比完全没有意义  ,单反用数字变焦都比不过卡片机光学变焦。 你应该比5倍才有意义,而且三星镜头那么大, 进光量是手机的几十倍。本身就有优势。
再去试试再来。
SONY还有个更大的手机外挂镜头,秒所有手机没问题。

网友:
没有比较意义

网友:
拍个夜景回来在说。

网友:
三星的数码产品惯用鲜艳的色彩讨好眼睛,华为主打的是真实

网友: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看上去一个是照相机,如果加入G7x一英寸感光片后,画质一下提升。另一个是多镜头手机,实际变焦为切换镜头模组。每个型号手机的屏幕色温会有点区别,最好把两个手机照片,放在一个电脑屏幕里。

网友:
你一个真实10倍光变和P30的副镜头的数码变焦比 有点过分了 要比就要用脚架 主镜头拍 不变焦 放电脑上对比

网友:
一个是带手机功能的相机,一个是带相机功能的手机,不可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方法了  华为只有5倍是光学变焦,10倍是夹杂了数字变焦的。你那个是10倍光学变焦的,  对比完全没有 ...

还有就是 拍这个照片 是用的长焦镜头 而不是P30 PRO上的4000W主摄 长焦本身是5倍光变 10X明显是混合变焦 拍出来没有三星真10倍光变好 很正常

网友:
过去手机的背面是喇叭,现在换成摄像头了,看来科技的确是在进步,就他苹果舍不得多装几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方法了  华为只有5倍是光学变焦,10倍是夹杂了数字变焦的。你那个是10倍光学变焦的,  对比完全没有 ...

那你的意思是抛开外围比ccd咯! 比拍照就是比拍照 其他另比呗。。前几年还和单反比呢!

网友B:
没可比性,三星什么镜头?华为镜头多大?还开数字变焦,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可比性,三星什么镜头?华为镜头多大?还开数字变焦,无语

所以华为的发布会说 50倍拍月亮??

网友:
干嘛不用LUMIA 1020比?

这种比法公平?

网友:
就手机CCD那点小得可怜的感光面积,5X也好10X也好,随便听听就行了。能在成像质量上秒掉单反的手机还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