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H3C魔术家 Magic R2+ PRO 1200千兆版路由器

楼主(2019-03-31):
2年前,狗东上买了个华三的R2+PRO,当时奔着大品牌很稳去的。
第一年用的也不错。中间吃灰了半年多,最近又拿出来用。最近一段时间发现经常速率掉到5Mbps,难道是翻车了,华三的也不靠谱吗?
不管了,先拆个让大家品鉴下。最后个芯片是拆开后就有痕迹,难道是故意抹得?
现在准备选择新路由中,一看满地的推荐K2P,不想用,自己的去年就出掉了,看的就烦。
AC68U我也出掉一个,感觉68U启动满,发热也大。300左右的也不知道选择哪家的靠谱。

网友:
升价下固件可能就没事了,长期不更新固件,就会变得很卡,不知道是厂家故意的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这玩意其实和H3C没多大关系,只是H3C外包的产品线,贴牌货,拿来抢占低端市场的。
正统H3C会这个尿性?
包括华为也是
花钱交智商税吧

网友:
划掉标识的应该是rom芯片,另外这么做也没有意义啊

楼主:
固件早就停更了,只能先试试恢复出厂啦。

网友:
三只大闸蟹,哈哈

网友:
我觉得也是贴牌货,h3c授权贴牌,都为了赚钱罢了

网友:
个人使用过MTK,博通,华为等都多少会有点问题,但只有用高通的芯片组比较稳定些,发热也低,曾经用过9558超频到1G的时候都稳定的不得了,从来不用重启,写的是OP系统特别稳定,现在找千兆高通的都好贵,无奈用MTK千兆先顶着用

网友:
大品牌低端还不如不买,起码要买中端机型中的入门鸡。
最近挑电视,sony 的65寸 7500F 6000多,没一点sony独有技术。还不如买国产大牌呢。

网友:
看到这种QFP封装的芯片感觉就很低端的样子
职业病犯了

网友:
我有一台,5G信号太差,一堵墙衰减三分之二

网友:
楼主螃蟹味道不错哦

网友(2019-08-01):
楼主,请问这路由器能破解了安装别的系统不

网友:
可以看看h3c 4320系列的AP
除了发热大点。其他OK

网友(2020-08-20):
路由器192.168.100.1,光猫192.168.1.1 怎么才访问光猫

网友:
把那两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2022-05-03):
这货现在送人估计都没人要了

网友(2023-02-01):
感觉螃蟹的无线较弱,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2023-06-24):
讨教点经验

网友:
要想稳定还得买能刷openwrt的,螃蟹本身就是便宜方案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