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冒烟了咋办

楼主(2019-03-31):
刚刚使用得伟12v电池转接国产电钻进行钻孔  然后电钻就冒烟了  拆开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办  碳刷还有   电机里边的线圈看起来也完好   但是现在电钻转起来有一股点焊的味道  不知道怎么办  电机周边和外壳上有一些黑色的东西

网友A:
胆子大点继续拆,看到电机换向器为止,估计烧了。

网友B:
估计电机烧了

网友:
把电机的碳刷用指甲钳磨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子大点继续拆,看到电机换向器为止,估计烧了。

这个  不会拆啊  不敢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机烧了

但是我的电机上电了还能转 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木事,接着用吧,那是碳刷冒烟了,电机功率不够堵转就会冒烟,有刷机就这样

网友C:
积炭过多。清理一下。

网友D:
好像是碳刷烧了,不知道冒烟之前有没有堵转的情况

网友:
反正都这样了,继续拆。

网友:
电机坏了,我的虾牌就这样了,淘个带齿轮的550电机换上就好了

网友E:
我的吓牌16.8V电钻也是电机冒烟。还有tmd电池冒烟。
电池换了。
今天把电机拆开了,再次拆开。
之前拆开清理过换向器,重新装上后测试转1分钟后冒烟。
今天就把转子拆出来,绕组也拆出来了。数了数每组绕组28匝,估计是0.5的单股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炭过多。清理一下。

哦豁  怎么清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吓牌16.8V电钻也是电机冒烟。还有tmd电池冒烟。
电池换了。
今天把电机拆开了,再次拆开。

估计我的没事   上电还能转  从散热口观察了一下线圈完好  碳刷完好   接着用  废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碳刷烧了,不知道冒烟之前有没有堵转的情况

有的  是堵转导致的冒烟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我的没事   上电还能转  从散热口观察了一下线圈完好  碳刷完好   接着用  废了再说 ...

我的电机也能转啊。只是我受不了冒烟。所以拆了。
冒烟总感觉怕怕的。宁可拆掉。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是堵转导致的冒烟吗

正常旋转时,转子里的线圈通过切割磁力线来消耗能量,所以通过大电流也不会出问题;堵转时,电流通过电机时转化成了热能,而且线圈本质上就是导线,当然就烧掉了。
如果碳刷没有完全烧干净,清理一下还能接着用,只是以后要注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机也能转啊。只是我受不了冒烟。所以拆了。
冒烟总感觉怕怕的。宁可拆掉。以防万一。 ...

电机没有碳刷也是可以旋转的,只不过金属触片划过转子上不连续部分时会产生电火花,碳刷是为了消除这东西才存在的

网友F:
碳刷磨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F:
碳刷磨几下就可以了

这是个什么原理
12v电动螺丝批也是冒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