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无线门铃

楼主(2019-03-31):
首先参考这里:1、拆个无线门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39835
2、给一拖二无线门铃做个中继,增加摇控距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7910&page=1

今天回家发现无线门铃不响了,第一反应认为是门外发射器没电了,在找电池的准备换的时候顺便看了一接收器,这一看不打紧,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接收器有毛病了,4个按键都没反应。
修电器第一步当然是要看供电部分是不是正常了。这个电路是电容降压后再经过两级稳压(两个稳压管和一个7805)输出5V给后边的各种电路,首先测整流桥输出,1.28V左右,显然不正常,断电准备用数字表蜂鸣档跑一下线路,结果发现,输入和输出直通了,7805稳压块输入和输出直通了,焊下之后,输入和输出仍然直通,测试发现其中一路稳压部分,一个100电阻和稳压管都击穿直通了,另一路稳压一个100电阻阻值增大为131K左右。把整流桥也拆下了,有点冤枉它了,整流桥好好的。用一个手机充电器的5 V电压直接加载到原电路7805输出端,测试发现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因为马上找稳压管和7805不太好找(不是专业维修的不备那些元件),干脆直接用手机充电器的5V电源算了,反正手机充电器都成灾了。

上图看得明白。
焊线时想起照片了,这样不怕线头记错位置

下边除整流桥外都坏了

100电阻一个是直通了,一个是增大为131K了

用手机充电器作电源

把原来220V插头取下,电源线从那个孔穿过去

这图画得有点急了,整流桥是后来补的,大概意思知道了就行了,
整流桥没按正规走线,4.5V电池上边那个电阻应该为一个上负下正的二极管,防止5V对电源充电

网友:
100电阻阻值是10欧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电路基本工相当地扎实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能修就是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改的不错,用得放心。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是个好办法
居然没看到没这帖,木牙膏,等送

网友:
用5V充电器替代的思路不错

网友:
过来串个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