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换小天鹅XQB62-502G波轮洗衣机皮带

楼主(2019-03-31):
买了11年。5年前不太懂,因为脱水经常撞桶,就联系售后上门花了250,换了4条带弹簧的悬杆。2年前再次严重撞桶,发现皮带碎得只剩最外围的布条了,3块买了条,现在齐根就断了。我承认经常超量洗衣。其他机械部件都还正常,哦,5年前主板烧了,80块买了个兼容的。

网友A:
你这样使用离合器,没坏就不错了。

网友B:
那个U型的铁的好像是要下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使用离合器,没坏就不错了。

不太明白,啥意思。机械部分完全没动过。直接将新皮带套好一边,另外那边直接硬转进去,就像给掉了链条的单车 上链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啥意思。机械部分完全没动过。直接将新皮带套好一边,另外那边直接硬转进去,就像给掉了链条的 ...

全自动洗衣机电机和主轴部分连接是离合器。衣服放多了,离合器很容易坏。我记着论坛上有人换过自己买的这个配件(2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洗衣机电机和主轴部分连接是离合器。衣服放多了,离合器很容易坏。我记着论坛上有人换过自己买的这 ...

谢谢提醒,衣服的确常常放多了,所以洗衣机永远不会嫌容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U型的铁的好像是要下掉的

没有,那只是个支架,因为 位置最低所以生锈了

网友(2019-05-02):
就喜欢看维修常用家电的帖子,比如洗衣机热水器电视电脑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