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人知道这种中间带钢珠的批头怎么搜索吗

楼主(2019-03-31):
就是这种中间带钢珠的。。长度75,中间是6.25的这种

网友A:
这种我还真的头一次见 是用在什么工具上的

网友B:
Kobalt、HDX等外贸品牌的螺丝刀刀头,搜索 6合1螺丝刀 外贸。

网友C:
定位防滑的,有些有,多数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还真的头一次见 是用在什么工具上的

世达的6合一带的披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Kobalt、HDX等外贸品牌的螺丝刀刀头,搜索 6合1螺丝刀 外贸。

谢啦兄弟,这种披头真的好少,早知道买通用的螺丝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防滑的,有些有,多数没有这个

对的,这货连老马家几乎都找不到0 0尴尬

网友:
只能定做,非标产品,一般厂标而已

网友:
某些两用螺丝刀专用的批头的吧

网友:
这种批头一般是国外超市出售的,考伯特、MAC等都有此类产品。

你如果实在找不到,你就去水货宝找店铺“波波五金工具”,他家好像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达的6合一带的披头

对的,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种是专用螺丝刀的头,特点是容易换,不容易丢,

好多牌子都生产这种螺丝刀,

网友:
还是换通用的螺丝批头吧,搞套好的棘轮螺丝刀应该就安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