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2251-09量产求大佬救命

楼主(2019-03-31):
刚买不久的金士顿128G群联2251-09,,看着有量产工具,就想试试CDROM+UD,结果悲剧了,不管是哪里下的任何工具,根本量产不了。目前基本是砖的状态。用3.7那个版本,量产一次4小时+,可以识别为30G,,所以推断原盘应该是30G x4,若修改容量任何参数直接爆红,开始不了。3.8点,点开始就是闪一下。相关图片如下,,,相信有这个盘的,应该和我结局差不多。反正可以说电脑已经不识别了。容量0。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我准备拆了颗粒上3281,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我准备拆了颗粒上3281,不折腾了。

拆了吗

网友(2021-09-10):
烧录固件一定要选,选带309的,设置低格一般能开始量产,运气好就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我准备拆了颗粒上3281,不折腾了。

我就是上了3281bb,只能黑片开读写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