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米10000MA的充电宝

楼主(2019-03-31):
两年前买小米的手机,套装带了一个充电宝,10000mA的,其实也没怎么用,就是出门的时候用一下,最近充不进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拆开看下:

看到一个贴子说在电脑上充一下电就可以了,不知道行不行,现在还没有结果。贴止

网友:
这个不错,没10400的那么多假货。

网友A:
测一下电池,看看充电口是不是断脚了

网友B:
这三个电池能有10000?

网友C:
MicroUSB补焊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是电源芯片故障或单片机掉程序等,只能网上找个旧的一体板修补件替换。

网友:
同款手机好评。

网友D:
直接充电芯,看看是不是电芯过放了,还有充电插口最好检查下

网友E:
尸体了。多充充,救不活,拆电池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电池能有10000?

正品有的,LG的3340电池,3个就是10030mAh,抹掉零头算10000.

网友F:
LG的3340,三个,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roUSB补焊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是电源芯片故障或单片机掉程序等,只能网上找个旧的一体板修补件替换。 ...

谢谢,现在充了三格电了,不知道能不能充满,不行的话再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池,看看充电口是不是断脚了

等周六再说,平时上班时间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LG的3340,三个,不错呀。

应该是正品,跟着小米手机一块来的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尸体了。多充充,救不活,拆电池玩吧。

死马当活马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充电芯,看看是不是电芯过放了,还有充电插口最好检查下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3-26):
质量很好,现在还在服役,可惜不支持小电流充电,准备加个电阻改装一下

网友:
某多多有带数码显示的三颗18600套件,15块钱挺不错的,如图

网友:
1.看充电口有没坏
2.看镍带有没脱焊
3.充电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