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排的指示灯为什么从来不升级

楼主(2019-03-31):
插排发展了二十多年,外观持续更新换代,唯一不变的就是电源指示灯,无论什么价位的插排,指示灯都是一颗小电阻+低亮度LED,时间长了容易挂掉,而且静态功耗也高,假设家里有十几个插排指示灯24h亮,一年白白浪费上百度电……现在都9102年了,插排厂商为什么不会更新指示灯?我见过有坛友把插排指示灯改成电容限流的,这确实是很好的主意,毕竟增加一颗电阻电容一颗二极管也没什么成本啊~

网友A:
他就是愿意换高亮LED+2m电阻也能节省很多电能

网友:
高亮贵,再说弄百年不坏你们怎么买新的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一个限流电阻加个发光管的指示灯,一年能用10度电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一年白白浪费上百度电……物理没学好,常识理解错了

网友:
20多年前还有很多氖泡指示灯后来升级成LED,怎么没升级,只是没有更便宜的的零件出来,只要能出来更便宜的肯定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一个限流电阻加个发光管的指示灯,一年能用10度电怎么算出来的 ...

3mA×220V≈0.7W(1个指示灯的功耗)
0.7W×10000小时×15个插排=105000Wh(100度电)

网友D:
厂家是单间,能节约成本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mA×220V≈0.7W(1个指示灯的功耗)
0.7W×10000小时×15个插排=105000Wh(100度电) ...

这个算法就有问题。
led在这里相当于半波整流,功耗远远低于0.7W,而且电阻限流模式的排插指示灯简单可靠,基本上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白白浪费上百度电……物理没学好,常识理解错了

十来个插排一年浪费上百度电没错~一个插排指示灯0.7W(电阻限流效率低),一年耗电7千瓦时,而且有些插排往往有好几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就是愿意换高亮LED+2m电阻也能节省很多电能

贴片高亮LED+阻容降压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是单间,能节约成本就行

其实插排指示灯消耗的电费远超过插排本身的价格,只是没人在意这些问题罢了。

网友:
一年有一万小时?

网友:
买了插排,回来直接拆开,把等给剪掉

网友:
插座指示灯有的是LED有的是氖灯,LED一般是50毫瓦,氖灯功耗更小。 一般插座指示灯都是发光二极管和氖泡,发光二极管功率小于0.03W,氖泡约为发光二极管3倍,小于0.1W。基本上二极管3,4年用一度,氖泡也要1,2年一度,所以没关系的,你平时少开几秒钟的电灯就等于指示灯亮几天。
插座指示灯电阻一般用100kΩ,电流就是0.0022A。功耗就是0.484瓦。一年按365天算365*24*0.484/1000=4.23984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高亮LED+阻容降压更省电

我实测是电容基本不需要(因为放电电阻也就2m了),重要是加个整流桥,LED寿命延长,亮度提高

网友:
电阻一般是150K,200k的用的多。我把几个插座改成750k了。亮度低一点,但是还是能清楚的看到。电流0.5ma左右完全可以的。

网友:
奇葩的算法,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