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WiFi右边多了个空插槽

楼主(2019-03-31):
如图所示左边的是WiFi  右边的我插了一个msata固态硬盘不能用  问下大神空的那个可以用什么硬件

网友:
wwan卡槽,以前插3g网卡的

网友:
wwan接口我记得有天线吧,一般预留这个口的都预留有天线,你这个接口下面没贴零件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可能有白名单吧,要刷BIOS,不然随便插张卡不认

网友A:
这个应该是mini pci-e的槽. 大小外观和msata一样,但是定义不同,所以插msata SSD 不能用的. 能插各种mini pci-e的卡.最常用的是3G模块之类...有mini pci-e的SSD不过... 很少见.或者有些人用这个口拖外接显卡扩展... 基本上就这样了.

网友:
上网卡wwan和无线局域网卡w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mini pci-e的槽. 大小外观和msata一样,但是定义不同,所以插msata SSD 不能用的. 能插各种mini pc ...

解释得清清楚楚  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得清清楚楚  大神

不敢不敢,都是互相学习ing

网友:
到BIOS里面看看是不是有选择项~如果有的话把选项:3G    改成:Msata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