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先科201插卡音箱播放器收音机拆解

楼主(2019-03-31):
先科 201收音机,电池测试容量为1500左右。喇叭4欧3瓦。RTC6222收音机模块。BDG7854不知道是啥解码芯片。E8002功放。
充电输入5v,电池端2脚 不接电池  电压4.6,不知道这个充电用啥控制充满。不会一直4.6电压在充电吧。

网友:
有的机子电池保护板在主板上,一体的。

网友:
外壳和乐廷的哪个好像一样的哦。内芯居然是不一样的。

网友:
比我几年前买的好多了,不过那时候便宜才9.9,用的是类似诺基亚电池B4C。

网友A(2022-07-18):
楼主厉害,求教怎么打开的。背面就一个螺丝,拧开后,怎么也打不开!

网友:
看到楼主的收音机电池下面还有螺丝?我这为啥没有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求教怎么打开的。背面就一个螺丝,拧开后,怎么也打不开! ...

螺丝在前面喇叭网下面,取下喇叭网就看到了。

网友:
做工是真不怎么样,关键就是便宜

网友(2022-10-24):
背面就一个螺丝,怎么打开?

网友(2023-11-11):
不知你是怎么测的1500毫安时容量?是放电到2.75V吗?我是一般的关机电压充满电用USB电流计时测得才700多毫安时。

网友(2024-09-09):
关键就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