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光源替件“韩国POSCO 24W LED平板灯驱动板”

楼主(2019-03-31):
物品名称照本宣科,偶遇隔壁坛主福利竞拍,然后偶得。

驱动很大个,有份量,先看它吧

标称功率因数0.9以上

CENTLED

外壳聚碳酸酯材质

左半输入,右半输出,中间隔离变压器、光耦、双Y电容

左半放大(有个8脚芯片)

中间

右半(有个6脚芯片)

清理喷漆层,勉强可见型号。
左边是个8脚PWM

介绍说芯片包含高功率校正因子

芯片3脚(MULT)检测桥后电阻分压点,应该和PFC校正有关

右边这个6脚芯片,百度不语,应该是个恒流芯片

这个貌似防倒灌的二极管有点奇怪。位置和输出检流电阻正向并联,应该会影响检流电阻上的电压变化信号,莫非是为降低恒流控制灵敏度而设?

取出来,单面玻纤电路板

正面示人。AC端压敏、保险、X电容俱全,共模电感有两级,整流桥后正极还串了个绿皮电感

输入电解的正极,通过并联的二极管和100K电阻,接入DC+。快充慢放,明显不是滤波功能。

详细

扁桥耐压倒是不高

开关管。启动电阻是右下2个靠着站立的并联电阻,左下那一堆就是RCD了

散热片旁卧着的是开关管源极检流电阻

红皮CBB是RCD之C

变压器两侧各1个Y电容,将原边的高压正、负,引入输出负

容量正常都在102、202

下面继续...

楼主:
拆光源替件“韩国POSCO LED平板灯板 24W”-续

该看输出侧了

但实测稳压值,无论空载还是带载,都达不到标称的16V,就当是表渣吧

透光+实测,看看芯片外围元件和走线
SN03ACP

G7M

控制光耦的3脚,与检测输出电压的1脚、输出电流的2脚,具有阻容关联

顺便测了驱动空载输出电压

看灯板了,好大一块,有点翘曲

背面本色出演

灯珠侧边居中位,都有个深色的点,估计带齐纳

常压灯珠

论坛的福利表测值是0.77V

点灯了,光色很舒服,与标称的4000K差不多

灯板降功率使用(415/额定750≈55%),发热控制得不错

最后测测整灯功率和PFC吧

输入电流

功率比标称足

PFC真不低,所以灯板有些频闪不奇怪,功率因数高的都这样,估计加上灯罩就基本消弭了

该拆的、能测的都做完,有点啰嗦了。个人觉得,用得着的坛友,DIY或做备件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当前隔壁坛主的网店17(邮5)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拆得太细,抱歉耽误看客的时间。谢谢你路过!

网友:
舍得用料,难得一见!

网友A:
这个led控制我有四个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
在规定的电流和电压之下 ,点亮 led会 一亮一灭的 ,就像led控制过载保护一样的

网友:
这个做工还真不错,看图例pwm还真带pfc校正,应该3脚取样100hz馒头脉动电压,滤波确实不能大了,4脚取样输出电流,利用内部乘法器做乘法再和fb反馈电压求和后控制占空比,输出脉动较大所以431加了反馈电容,提高调整率的同时,减小高频增益提高低频增益,抑制低频100hz纹波,输出独立恒流ic也挺实惠~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设计挺规矩的
木牙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驱动真养眼啊。。。。。

网友:
用料确实不错,壳子都用上PC了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个头也太大了

网友:
做工真不错 ,用料也奢侈

网友:
做工看起来很好,可以再利用

网友:
头像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ed控制我有四个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
在规定的电流和电压之下 ,点亮 led会 一亮一灭的 ,就像le ...

我也菜鸟。你啥时拆了发个帖,让大家一起帮看看

网友B:
你该把东西给我 是你把我挤出去的 这个本来该是我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有10来只27瓦隔离这个芯片的驱动库存还在,看来以后有参考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把东西给我 是你把我挤出去的 这个本来该是我的

哈哈,我信了。准备立刻自掏腰包,托镖局快马加鞭给你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