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问波轮洗衣机这个部件叫什么?

楼主(2019-03-31):
        又是亲戚家的一台洗衣机(为什么说“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41),说是洗衣无力,洗不干净衣服。排查是波轮与电机轴的锁紧齿轮磨损打滑了,主人家包了一些生料带,想把波轮拧紧,可是把波轮的锁紧螺丝拧紧了,却反而没能把螺丝拧到位把波轮压紧(螺丝被生料带顶起来了),我去掉了生料带把波轮重新拧紧了,初步解决了问题,但那齿轮已经磨损严重,肯定要更换,就是不知这货叫什么,网购以什么关键字来搜?
        小天鹅TB70-2188G(H)波轮洗衣机:

开机到洗涤程序,发现波轮转动无力,用手都能按住,是波轮打滑了。把波轮锁紧螺丝拧下,轻易把波轮卸下:

再看看波轮中间的锁紧齿轮,已经严重磨损:

波轮打滑,难怪洗衣无力。
求问这些配件有单买吗?还是要整个波轮更换?别跟我说整台更换,我不是你那个壕朋友。

网友:
直接淘宝问卖洗衣机配件的不就晓得了

网友:
是不是直径28mm的波轮芯齿轮

网友:
你就搜波轮,然后到店里看看,有的店是有的,以前买波轮的时候看到过,其实还是整换波轮方便点。

网友:
好像叫减速器  淘宝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
手机淘宝可以拍照直接搜,,很方便的

网友:
减速器总成,某宝,实体店里都有。

网友A:
我给你找到了,各种样式的都有:https://m.tb.cn/h.3zDUonO

网友B:
减速器,我家的因为密封圈漏水报废了一个铝线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找到了,各种样式的都有:https://m.tb.cn/h.3zDUonO

你真的很厉害

网友:
偶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这个元件应该叫轴,换轴就要换水封十轴承

网友:
大婶,你又有得折腾了。。。。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这个总成淘宝有,我的就因为漏水,就换过一次。不过都是副厂件,能用。

网友:
个人觉得自己的可以为了省钱可以折腾一下,别人的直接换离合器加波轮盘。我上次也是把这一套换掉的离合器102波轮盘13.5,离合器保一年。在本地拿的货

网友:
楼上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找到了,各种样式的都有:https://m.tb.cn/h.3zDUonO

你真的很牛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减速器,我家的因为密封圈漏水报废了一个铝线电机

你大概没看清这是个全自动的  只有老式机械定时器那种洗衣机用变速轮 全自动的没怎么研究过 可以肯定的是很难拆 以楼主波轮名称都要问人的情况看 估计是拆不到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大概没看清这是个全自动的  只有老式机械定时器那种洗衣机用变速轮 全自动的没怎么研究过 可以肯定的是 ...

全自动的也拆过,但已是N年前了,那时家里用的第一台威力全自动的,后来换滚筒的了。但确实没拆到过电机轴这层。

网友:
换波轮,轴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