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v开关电源输出变12v

楼主(2019-03-31):
里面有四个电容鼓包了,拆下量不出数值,换后串灯泡通电,灯泡不亮,直接通电,指示灯不亮,两个输出都是10.5V,测下整流桥输出(白色圈内)电压310v,变压器下(红色圈内)对正极电压也都是10.5v。是不是变压器坏了?检查过程中,偶尔有一次输出是24V,只出现过次。还有一次是变压器有两个脚与正极电压是19V。就是这么个情况。麻烦师傅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输出端子旁边那个黄色的可调电位器拆下来测量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输出电压低,查下那个可调电阻,应该是变值了。修了几个电源都是

楼主:
那个可调电位器102拆下测了,两端800多欧姆,一端300多,一端500多,差不太多,有问题吗?

网友B:
把鼓包的电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鼓包的电容换了

鼓包的电容已换完了,4个

网友:
可调电位器换了再看看

网友:
这个查取样和反馈电路,应该好修

网友:
可调电位器有时间测着没问题,直接换了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又拆了个24v输出的开关电源,测了下变压器输出为24V,这个不好使的输出是10v多点,应该是变压器故障。

网友(2019-07-06):
看一下494的11脚和8脚出来的后面的两个小三极管。有时候三极管一个不太好造成大管单管运行,输出就低。变压器不爱坏的

网友:
把几个小电解的容量检查一下

网友:
测一下494的13,14脚有5v没有?

网友(2023-01-16):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低,查下那个可调电阻,应该是变值了。修了几个电源都是

我有台本来正常,不小心通电220拨到110了,当时听到电容噗呲一声,但是正常使用了一天也没管,放了几天再用也是电压减半,测试整流桥有310v输出,但是测量到220转110开关处就变成了160左右。

网友:
变压器故障比较少见,测下这个电阻阻值多少?我去,2019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又拆了个24v输出的开关电源,测了下变压器输出为24V,这个不好使的输出是10v多点,应该是变压器 ...

变压器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