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个换的电容,你站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32寸创维液晶的意外……

楼主(2019-03-31):
邻居家的液晶电视开不开机了,创维的老式液晶电视,据说当年价格不菲。经过打听,才知道刚刚维修过没多长时间,这回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毛病。

检查发现电源板无待机5V输出,进而发现。。。

仔细一看两个电容根本就没焊好,引脚都松动了

另外还发现另外几个大滤波电容也都怀孕了

因为有散热片挡着无法拆换,只好把散热片也拆下

电容底下的漏夜

用无水酒精擦干净

拆下的电容

又因为换上去的电容稍微高一点,为了安全起见,特意在散热片上贴了层绝缘胶带以防止短路

最后将所有电容焊接好,电视一切OK了。
(原谅我,忘拍照片了)

楼主:
手机发帖,打字不易,就简单说两句好了。这次电视的之所以无法开机的原因就是5V待机电源的两个滤波电容虚焊,从而导致5V待机电源工作不正常,进而出现无法开机的故障。
就已知条件分析,不出意外上次无法开机也和这两个电容有关,很大可能这两个滤波电容也和那几个大滤波电容一样怀孕了,维修者将这两个电容更换后就可以开机了。
之前的维修者维修时不知是技术不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仅电容焊接的一塌糊涂,还把电路板搞得稀烂,维修水平实在让人汗颜!
另外,明明电路板有足够的安装空间,电容大小于脚距也与电路板吻合,维修时为何不将多余引脚剪掉贴紧电路板焊接而非要保留将电容长脚悬空且不加以固定(我就是把原来悬空的两个电容引脚剪短直接贴紧电路板安装焊接的,说明不存在空间不足无法正常安装的问题)?就算电容悬空,电视又不会有什么振动只要焊接好也可以正常工作,可偏偏又是如此糟糕的焊接技术,虚焊一定是必然结果。难道维修者就是怕不出故障而有意为之的?
还有,那几个大的滤波电容显然不是刚刚怀孕的,明显上次维修时就已经如此了,那为何上次不一起换掉呢?难道是因为电容在散热片底下不好拆,怕麻烦就不拆换了?对了,维修过后的电源板和散热片还少了好几个固定螺丝,所幸都是常见的规格,我都给补上了。其实后盖螺丝也缺两个,不过因为规格比较特殊我手头没有,加上后盖螺丝很多,经过调整位置少两个也没啥大碍,就没有再补缺。对以上种种,我还是希望之前的维修者单纯的仅仅是技术不行吧,否则真是良心被狗吃了,黑心到家了!
最后,告诉大家一下上次维修者维修电视(仔细看过,没发现有其他维修痕迹,就换了这两个电容)的收费——180元。怎么样,各位有啥要说的吗?

网友A:
没看清楚电容昨了?没看见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电容昨了?没看见大肚子。

刚编辑完毕,请观赏。

网友B:
这个电容焊的真叫丢人啊

网友:
我外行,应该比他焊的好

网友C:
这次换2个180,下次再换2个又是180,一次换4个收360没人愿意啊

网友D:
上个维修员比较省焊锡,还是咱们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焊的真叫丢人啊

双面版,加上是无铅焊锡,熔点比较高。如果烙铁不行,若再不用助焊剂,焊出来就是这鸟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编辑完毕,请观赏。

谢谢,回头再看看。

网友:
太水了,我业余的都焊得比这个好。坑钱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换2个180,下次再换2个又是180,一次换4个收360没人愿意啊

若此电视存焉,每修180元,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何苦而不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维修员比较省焊锡,还是咱们专业

我只是业余水平。。。

网友E:
内阻小,长寿的,还是耐压高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阻小,长寿的,还是耐压高点就好

耐压高当然好了,可至少应该焊接好呀。

网友:
哦!这款我还在用呢

网友:
正常,有的店开壳不维修都要收几十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此电视存焉,每修180元,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何苦而不富?

说的好有道理,这次完全修好了以后就赚不到钱了,现在的人一心只考虑利益,市场都是被这些人搅乱的

网友:
都想赚快钱,这年头扎实做事的人不多。

网友:
同意打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