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论坛里有兄弟买到了小米9么?能说下电池续航情况么?

楼主(2019-03-31):
小米9别的方面我都挺满意,就是个电池让人蛋疼。
外边的评测乱乱糟糟,我还是想听听坛里兄弟实际使用体验,只要不会一天两充就OK。

哦,我不玩游戏,视频看得比较多。

网友A:
我脑一热买的,到手了以后就激活放卡,删除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关广告关推送,连上家里WIFI充满电待机,4天掉了21%,就放着什么也不干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脑一热买的,到手了以后就激活放卡,删除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关广告关推送,连上家里WIFI充满电待机, ...

这这这~~~
兄弟这种用法比较极端啊~~

网友:
看待机没用,要测试就直接游戏撸它,这样才是反映最真实的功耗控制。我的三星不插卡直接wifi的情况,一天5%掉电,插卡待机一天也就不见20%不到的待机,但是其实手机后台只要一待机就把网断了,网络连接延迟极度严重,而且wifi或者数据后台都断,这个对应软件后台运行关屏幕就知道,如果用游戏直接撸最多不到3小时电池直接归0,新手机可以撸游戏熬到4.5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这这~~~
兄弟这种用法比较极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然后买了又用不上,就丢在那开机吃灰了...

网友:
新机续航能力还行,对我来说够了。看你干什么了,我看视频比较多,放下就充着。这机器充满比较快,好像不到2小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脑一热买的,到手了以后就激活放卡,删除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关广告关推送,连上家里WIFI充满电待机, ...

小米强行推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强行推广告?

应用商店推送快手啊,算广告吧?...我才不装那些短视频软件,没意思,三天两头推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强行推广告?

错了,是抖音...

网友(2019-05-04):
米9电池小是因为加了无线充电呀,那线圈要点地方的,有无线充电肯定好些。要不了两年就会流行起来的。毕竟小米出的无线充电板才99呀。

网友:
刚买,我用就是一天一冲,网页用的多。想省电可以设置里关掉多余的后台,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