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一个囟素床头小夜灯

楼主(2019-03-31):
床边需要一个小夜灯,要不然起夜看不见路,而且要搞一个温馨暖光小夜灯,冷光会影响睡眠。前几天拆了几个转向灯,收获几颗囟(卤)素灯泡,打算将其做成小夜灯,配上电子变压器,亮度正合适,非常适合卧室用。

拆的囟素灯泡,直插式,带灯座

12V5W规格

拆了一只电子镇流器,取出PCB

看到那个电感线圈了吧!

做好绝缘

找来一节不要的网线,抽出内芯

取一根导线,开始绕线

绕完10圈的样子

短接灯管一端,这样镇流器才能形成回路

把囟素灯接在刚刚绕好的线圈上,裸插试机看看效果

找个闲置耳机盒子把囟素灯装起来

接一段电源线,然后把电源板固定到安全的地方,灯具装在床头边

这是小夜灯点亮的效果,满满的温馨,有木有?由于电源电压较低,灯光不至于太亮,晚上用很适合。

网友:
电老虎啊。。。LED也有暖光的啊。。。。。楼主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现在LED手电都那么便宜了为什么不在床头放一只LED手电?

网友:
还是用暖光的LED比较好

网友:
这是做个夜间长明灯?费电吗

网友:
盖子弄成磨砂面的,灯光会不会更温柔些

网友:
又热又费电!情怀除外

网友:
耳机盒会不会被烤化?

网友:
我还收藏了一些以前老车机上12V的小卤素灯,特别小功率的,色温很不错,看的很精致

网友A:
这DIY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推荐用智能家居方案:“天猫精灵,我要尿尿”,然后床头灯、卫生间灯打开,马桶座垫自动加热,厕纸吐出一截,背景音乐播放水声和口哨声。

网友:
镇流器小子又发飙了~

网友:
这灯泡应该不是转向灯,是仪表板的指示灯,我在大叔那也得到过几个

网友B:
按你的风格,应该上阻容啊

网友:
这是不是因为屯了一火车皮的整流器,才各种用它DIY
话说你们晚上都不给手机充电的吗,我都是通宵充的,小夜灯集成在充电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风格,应该上阻容啊

好,下次一定要用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DIY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推荐用智能家居方案:“天猫精灵,我要尿尿”,然后床头灯、卫生间灯打开,马桶座 ...

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起床就先吵醒了老婆孩子,还没上厕所就先惹了一堆麻烦。
真没觉得这种为了用语音而用语音的方案有什么智能,反而愚蠢的可以

网友:
不环保,还发热量大

网友:
不错,我的夜灯是LED的,不舒服,一直想改成白炽灯,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灯泡,这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
不节能,但是可以练练动手能力,电源的效率不高

网友:
12v5w,可以考虑淘汰下来的那些品牌手机的5v电源头,电压适中,性能可靠。亮度也够起夜了,不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