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四通松本插座,16安的,大神看看靠谱不?

楼主(2019-03-31):
买了台3500W的电磁炉,插头是16安的。原来的插座没有16安插口插不了,又买了一个16安的插座,大神看看是否靠谱,

正面

背面

外面的壳还算光滑没有什么毛刺

内部

新的面壳

这个是之前旧的,没有16安插口

旧的

旧的内部

旧的,科曼的

新的是四通松本牌子,是以前松本电工??

网友:
四通松本,杂牌,还是买品牌的保险

网友:
用的铜料还可以。

网友A:
建议你多买几个,用一段时间检查一下,把插头插片也刮干净,有接触不好的起温现象就更换!

网友B:
使用中只要插头不发热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多买几个,用一段时间检查一下,把插头插片也刮干净,有接触不好的起温现象就更换! ...

应该不发热吧,每天用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中只要插头不发热就成。

也是啊,谢谢!

网友:
看来用料不错

网友C:
好像有一个孔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一个孔已经烧了

烧坏的是旧的,

网友D:
想起之前欧姆龙的车,120元40个,还在吃灰

网友:
曼科这个破东西,就是LZ的同款,我接电脑用,开关打火烧坏触点,跟他们客服联系,好像是我坑他们似的,然后扯了半天才让发回去,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起之前欧姆龙的车,120元40个,还在吃灰

你这个车费不贵嘛,我买这个15.8呢还要加6运费

网友:
不错,那两个螺丝安装孔隐藏了。不过开关成一体的了,没得更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发热吧,每天用十几分钟,

接触不好,五分钟就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
四通松下是好东西,这个四通松本。。。颠三倒四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