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吸顶灯

楼主(2019-03-31):
受到之前论坛一个帖子,这个灯的拆机贴诱惑,于是买了一个,但是那个帖子没有拆开led驱动,今天装上之前先拆下驱动吧,细节看看
说是给松下做灯的,
外观先看看

难道这是三星的灯珠?
防拆螺丝这个灯板就没啥必要拆了,一目了然
主角来了,驱动部分电路
背面光秃秃呢
电容特写看到无线接收板上又又个LED灯芯,
芯片在无线接收板后面,另外这个灯只是遥控的,没有app,蓝牙或者wifi。
功率信息
最后来一张,这就是为啥接收板上有一个led贴片,暖色的长夜灯
遥控好像忘拍了照片,这个说明书代替吧,遥控就长这样
找到遥控图片了,

网友A:
这个灯看着档次比较高

网友: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看着档次比较高

我感觉其实除了功能芯片,比如按睡眠后,渐变暗,直到30分钟后熄灯,这个功能部分还行。至于光控制电路还没有欧普做的精致

网友:
都开始智能化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看着不错。

网友B:
松下同款比这个贵不少

网友:
真不错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同款比这个贵不少

就因为他是给松下代工的,所以买了它

网友:
最好的LED芯片好像是日亚的,达伦用的好像都是三星的芯片。

网友:
这个灯的设计到做工都非常规范:40w的功率降到24w使用,预留了很大的余量,板面的焊接点圆滑饱满,贴片元件周边没有锡球问题发生,说明自动化生产的工序多,双色温灯珠交叉分布,调光时均匀性比较好,就不知道光源的基板是FR-4的还是铝基板的,如果是铝基板就完美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但是价格应该也不便宜的!

网友:
X宝查了下,价格要200元左右了,这个也算是高档灯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呀!不知道灯罩效果如何。有链接吗?

网友:
两张我要你有何用

网友:
多少钱买的,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