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b75-d3v主板故障修复报告贴

楼主(2019-03-31):
主板故障原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94
按照坛友的指点,焊下主bios芯片,开机风扇转停3/5次后,有显示了,如图,没编程无法刷bios,于是到电脑城,一家开口80,另一家直接说修不了,没办法回家。死马当活马医,把芯片焊回去,怀着忐忑的心情开机,风扇转停一次后久违的画面出现了,激动啊!后面就好说了……
现在有一个新情况,只要断开市电再加电开机风扇转2秒停3/5秒才正常启动,既所谓的二启现象。放电,刷各版本bios都无效,热启动和不断电开机就正常,实在没办法了先这样吧。

网友A:
楼主我记得技嘉的双bios有复制功能,如果没把握可以自己刷bios吧,这款是spi flsh,X宝上买个土x金 ch341a 编程器,都10+元包邮的,你自己可以拆焊flash了应该不难,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记得技嘉的双bios有复制功能,如果没把握可以自己刷bios吧,这款是spi flsh,X宝上买个土x金 ch341a  ...

现在是能开机正常进系统,就是关机断市电后再开机就有二启现象。刷了两个版本的bios还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A:
主bios刷写后设置成优先启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bios刷写后设置成优先启动试试

没有设置主、副bios启动的选项和跳线。

网友:
都拆下来了自己买个编程器刷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能开机正常进系统,就是关机断市电后再开机就有二启现象。刷了两个版本的bios还是有这种现象。 ...

Flash芯片坏块太多了,我的Z77D3H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直接双FLASH更换,编程器刷Bios修复 好像技嘉用的FLASH质量都不咋样,我原机的是华邦(Winbond)的25Q64,更换的旺宏(Mxic)25Q64的一年多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我的B75也有二次重起现象,或者起不起来,到官网下载适用的最新版BIOS刷一下试试,我的刷了,已经2年没出现类似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75也有二次重起现象,或者起不起来,到官网下载适用的最新版BIOS刷一下试试,我的刷了,已经2年没出现 ...

此主板就两个版本的BIOS,F8 、F9,都用@BIOS刷过了,效果一样,从副BIOS恢复也是F8版本,也不行,不会是主BIOS芯片坏了吧,不能够啊,每次刷BIOS都能正常刷入啊,真是没什么办法了,现在不仅是二次启动,有时还反复3、5次并伴有三声报警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主板就两个版本的BIOS,F8 、F9,都用@BIOS刷过了,效果一样,从副BIOS恢复也是F8版本,也不行,不会是 ...

一样呀,开不起来,也报警,我的是连续报警声,反正刷了最新版BIOS,就再没出现过了,到技嘉官网下载哦,用技嘉的刷BIOS工具,好像直接WINDOWS系统界面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呀,开不起来,也报警,我的是连续报警声,反正刷了最新版BIOS,就再没出现过了,到技嘉官网下载哦, ...

就是这样刷的,台湾官网才有rev 1.1的BIOS,F7\F8\F9,只有F7没刷,因主板出厂就是F8.两个版本都刷了,没有效果。

网友:
我的主板前段时间也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没办法扔掉后淘了个二手z77换上了。

网友(2019-05-10):
这主板默认ide兼容模式,但是兼容模式很烂,不能识别好多硬盘,就卡死无法启动。所以,有问题可以试试拔下硬盘,然后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为achi模式再插硬盘。我同块硬盘,上次一开始以为bios坏了,也是各种折腾,后来翻出编程器刷bios还是没解决问题,才排查出是bios里硬盘的协议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板子 之前搞ozmosis黑苹果的时候刷过bios 后来刷失败了是直接短接主bios然后主板自动从副bios恢复回主bios之后启动的

网友(2020-05-13):
请问楼主的主板现在还在用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没有最新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3-10-19):
我的主板也是B75M-D3V,我的BIOS版本是:F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