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按摩椅垫有低压供电的吗?

楼主(2019-03-31):
想孝敬一下老爸老妈买个按摩椅垫(家里地方小),结果看X宝上的货都是220V的输入电压,问内部有没有变压器、电源板,说什么的都有,反正没看见相应图片。所以想请教一下高人们。1. 这类产品有没有24V、32V等低压做输入电压的。
2.或者哪款产品内部有变压器、电源板,电机用的是低电压。

网友:
自己改装,用12V电机,供电电源改成外置

网友:
某宝搜车用的,基本都是12V和24V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是被图2引进来的

网友:
我拆过几个,个头比较大的按摩椅、按摩器基本都是用220V直流电机,个头迷你一些的按摩棒之类用的是12V直流电机

网友:
家用的基本是220V或110V直流电机,都直接使用220V电源。车用的基本是12V的。

网友:
按摩器基本都是用220V直流电机,个头迷你一些的按摩棒之类用的是12V直流电机

网友(2019-07-04):
买个隔离变压器吧,不贵

楼主(2020-02-18):
嗯,谢谢大伙的回复。yanjcai的点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