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继续折腾虾牌充电钻---之打磨虾牌充电器

楼主(2019-03-31):
    前几天给虾牌换了VTC6动力锂电池。想着充电器也得改改,不然出问题损坏电池就得不偿失了。拆充电器,果然虾牌充电器精简至极。以下是改完之后的照片:

    1. 输入滤波电容从杂牌400V 4.7uF改为拆机400V 12uF。
    2. 考虑到电容增大后通电瞬间对整流桥的冲击,增加热敏电阻减小浪涌电流。
    3. 高压侧供电电容从杂牌50V 10uF改为拆机50V 10uF电容。
    4. 输入侧有一个直插5.1Ω碳膜电阻,改为5.1欧姆金属膜更大功率直插电阻。
    5. 开关管13003增加散热片。
    6. 输出滤波电容从16V 470u杂牌电容改为全新25V 1000UF电容。

    经测试,开关管发热巨大,不加散热片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烧掉。为了保险,增加散热片后再给外壳打洞增强散热。
   7.  220V电源线改为耐高温硅胶软线。
    换下来一堆垃圾元件,统统扔掉。
    换完元件的样子,电容比原来的高了很多,勉强能装进外壳。
    有人说虾牌充电器电压高,一测果然13.1V。正常3串应该是12.6V。
    在此处并联一个330K电阻。
    电压降为12.6V。
    后来仔细搜索帖子,有人说不应该降低电压,因为保护板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去掉二极管压降后正好是12.6V。于是重新改成13.1V。

    经测试充满电之后确实是12.6V,并不存在电压过高的问题。
   8.  输出线太垃圾,很细。换成22AWG4芯硅胶线,两两并联,经测试确实充电电流能大一点。
    插头自然也是换了。
    折腾完很满意。虾牌充电器元件很少,算是垃圾货色。不过越简单有时候反而越可靠,把原来的垃圾元件换掉,改善散热,本人觉得应该很难损坏了。
    虾牌充电器损坏本人认为有3个主要原因:
    1. 充电时开关管发热大却无任何散热措施。
    2. 输出13.1V而滤波电容耐压才16V。
    3. 焊点不怎么样。
    把这3点改善之后应该没问题了。
    充电电流不大,当然这是改成12.6V后的充电电流。后来又改回13.1V没有再次测量电流。
    今天安装灯泡布线,用换过电池的虾牌在砖墙上打了4个8mm的洞;另外还在木板上打了几个3mm的洞,还用钢刷打磨了插排的铜片,感觉相当良好,比换电池之前强10倍。
    希望虾牌能用10年吧。

网友:
原价38 ,强了十倍 ,价值380  ,楼主100多搞定,看来折腾的值了

网友:
折腾半天没平衡充... 本末倒置了

网友:
楼主改动蛮好,美中不足就是那个dc插头很垃圾,质量好的也不太买得到,最好音叉头。

网友:
说吧虾排给了你多少钱?我龙韵给十倍!

网友:
我也想折腾我的海鲜!

网友A:
怎么拆开,暴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暴力吗?

网友:
原装的确实比较垃圾

网友:
不需要改那么多,瓶颈就是电容耐压,开关管过热,老站帖子很好搜的

网友:
精简的未必就不可靠,堆料的也未必就可靠,我喜欢既精简又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暴力吗?

卡扣的,好拆,翘片插进缝隙里用力就开了

网友:
不少坛友以为3串锂电池充电时电源供电电压必须是12.6V,甚至把稍高的原充电器电压降为12.6V,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如楼主遇到的情况----保护板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
我最近为伟泰克充电钻的充电座配电源时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一开始出于谨慎把电源电压设在12.6V,但充电半天根本不转灯,遂调高到13V尝试,立马转灯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啦,我当初就加了散热片和外壳打孔,下次把电容和线材都换掉。哈哈,有情提醒,那个电机不咋地,用一段时间碳刷损耗特别大

网友:
动力锂电可以大电流充电,这个太小了,
可以换一个12v 5a的电源,或改一个18v的电源,

网友:
电池这么好了,应该上平衡充

网友:
折腾的挺全面。希望能用好久。

网友:
我咋觉得你是在晒你的俩表呢?借电钻名义在晒自己的俩万用表。
万用表不错哦

网友:
这电源还不算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