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检修蝴蝶牌三线锁边机跳针故障

楼主(2019-03-31):
周日丈母娘家蹭饭,饭后拿出了近来一直烦恼她的问题。这段时间她在帮自己的小姐妹做衣服,家里的锁边机故障频出。评价她:外观时尚精致,内部狗啃的拷边。让她大失颜面
跳针严重

锁边形成的三角不规则,紧实。

不会处理,一条边只能多次处理,耽误工夫。

罪魁祸首就是这台蝴蝶牌的三线锁边机

从来没拾到过缝纫设备,先上网查找资料。偷懒想看看视频偷师,找淘宝卖机器的要视频看看,没想还很警觉的。需要提供购买记录才给,好吧自立更生。百度上学习

这才知道504三线包缝机会产生跳机针线、跳上弯针线或跳下弯针线等三种状况的跳针故障,基本是机针与上、下弯针间隙和配合不正确或线的张力不正确。

观察到下弯针与机针的间隙太小,转轴的前端都出很大的间隙了。看红色圈中

拧松转轴2端的锁定螺丝,调整到最前端。红圈中没多余间隙

别看简单的操作,自己就是对不齐

丈母娘锁的就是直,锁了很长一段,还是发现有2处跳针的地方。

网上继续学习,发现三线的张力也很重要。主要是三线的穿法要正确,按网上的重新穿线,并按照只有下弯针线紧,立针线、上横针线松的原则调整3根线的张力

这下就齐活了,锁边声音柔顺连绵,锁边紧密

背面也呈正确的三角形

楼主(2019-05-01):
这个帖怎么没人看

网友:
浙江丽水贴牌吧

楼主:
不了解,但质量是不怎么好

网友:
切刀钝了 应该修磨一下 或者更换  下钩针位置正确的话  把3根线的张力调整合适即可

网友(2019-11-29):
边线的压力再调大点,就不会出现线圈了

网友:
LZ很细心。这个有点复杂,穿线都让人头疼。

网友:
这么好的丈母娘,我就问一句,你丈母娘家还有没出家的小姨子吗?

网友:
没办法,遇到手上活儿好的了,修理店要黄啊

网友:
这东西很少见了,修好也很费事

网友:
曾经做过平车

网友:
锁边机,会操作这种机器的人不太多了,小时候的好多衣服都是自己裁布请人加工的。

网友A(2020-06-03):
我的机器和楼主的一样!我想问怎么调线的张力或松紧

网友B:
我家里还有一台,结婚时和老婆去市里买的,回来自己调试了三天。也是觉得就是要把三根线的张力调好,压线器螺丝前后半圈就是不同结果,深有体会!

网友:
很复杂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还有一台,结婚时和老婆去市里买的,回来自己调试了三天。也是觉得就是要把三根线的张力调好,压线器 ...

怎么调线的张力啊!谁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和楼主的一样!我想问怎么调线的张力或松紧

看示意图,每根线都线过一个有弹簧的压板,慢慢调上面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还有一台,结婚时和老婆去市里买的,回来自己调试了三天。也是觉得就是要把三根线的张力调好,压线器 ...

有网络共享经验,我花半天就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