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传说十万八万的曙光服务器 被吓得半死

楼主(2019-03-31):
反正听说来的时候就差不多十万块
拆开一看 差点被吓死
我已经无语了
先不说价格如何 但是这个牌子你生产这玩意算毛意思?
单根4G 然后插满一堆塑料条用来当灰尘
是我见过D3内存级别  最凄惨的服务器了

网友:
当成内存用呗

网友A:
主板也不是曙光做的吧?

网友:
跟dell hp没法比

网友:
卖的系统吧。

网友:
价格得看采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也不是曙光做的吧?

华硕的主板。垃圾曙光

网友:
这是控标产品。不是一般的服务器可以比的

网友:
很正常啊,内存没有插满。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拆了个HP的服务器,四核的都给我拆的七零八落,就拿了个电源12V63A的电源,哈哈,插电源就有输出,然后撸几个风扇,其他当垃圾

网友:
10W应该是带软件和回扣的价格

网友B:
这好像跟曙光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我被你的头像吓死

网友:
买一台二手300元的惠普服务器比这个强

网友:
这个挡灰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跟曙光没什么关系吧

一个标准的服务器 不叫你插满 最低两根 双通道内存很正常吧  插一根内存的服务器真心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存空槽有插这种假模块的。

网友:
有挡灰的比没挡挡灰的好。人家并不是拿来当假的用的。
内存多少是看当初的采购。
可以后期加内存的。
像公司用的,一般前期用不到这么多内存,就买的少,后来需要,就单独买内存加上去。

网友:
双路2u的机架,而且还是标配,正常报价也就是一两万,没那么高,那么个价位是4路的,控标也不会那么玩,会出事儿的。

网友:
这就是控标的产品,我们投标就是这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