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红外微波探测器,想做一个感应灯开关用。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2019-03-31):
今天搞到一个三技术的红外微波探测器。查找了一下网上的资料。电源9-15伏。我接上12V的直流电源。可以正常探测人体活动。有效距离8米开外都可以检测到稍微的活动。说明这个东西是正常工作的。

我的意思是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可以控制灯亮灭的一个开关。类似网上卖的那种红外感应灯的功能。我拿万用表测试了一下C端(公共端),NC(常闭)之间没有任何电压啊。不知道所谓的报警信号是输出什么样的信号?我就这么一个探测器。没有报警主机。不知道这个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

我的想法不知道能否实现?请经验丰富的高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C端(公共端),NC(常闭)之间没有任何电压,这是个开关,就像灯线开关一样,控制其中一条电压不就行了吗?你把旁边12伏正接到NC,C接到12伏用电器正极,负极直接接到用电器负极,这样不就是一个回路了吗!这个是常闭,报警后才会断开,估计是给主机一个信号,主机报警。这个要改感应灯,不太好吧,没人来灯是开的,来人灯反而是关的,还有这个应该是低压继电器,还要外接个220V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端(公共端),NC(常闭)之间没有任何电压,这是个开关,就像灯线开关一样,控制其中一条电压不就行了吗 ...

有道理。这是个常闭触点,看来得改造成常开触点。逻辑刚好能反过来。想实现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这是个常闭触点,看来得改造成常开触点。逻辑刚好能反过来。想实现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

找到这个低压继电器,拆下来,换个固态继电器,有的线路板上预留了常开的引脚,不知道你这个预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端(公共端),NC(常闭)之间没有任何电压,这是个开关,就像灯线开关一样,控制其中一条电压不就行了吗 ...

经过测试,的确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报警时,NC点断开的。灯就灭了。不报警时,就是亮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个低压继电器,拆下来,换个固态继电器,有的线路板上预留了常开的引脚,不知道你这个预留没有? ...

这个板子上面覆盖着微波天线板子。低压继电器看不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板子上不知道预留没预留常开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上面覆盖着微波天线板子。低压继电器看不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板子上不知道预留没预留常开引脚 ...

顺着NC,C往前找就能找到,一般是个小黑长方块的,有四个引脚NC,C,还有两个就是控制继电器线圈的,把控制线(这个是有点压的)量下电压,估计也是12V的,直接换个常开的继电器就OK了,但是这个改灯没有延时,没有人立马就关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NC,C往前找就能找到,一般是个小黑长方块的,有四个引脚NC,C,还有两个就是控制继电器线圈的,把控 ...

测量了半天没有找到。好像没有这个常开触点的。控制线圈的引脚没有发现。线圈是图中红圈里面的这个绿色的圆筒状的东西吗?

网友B:
他们说得有道理
双控的不多见,赚了,红外的容易误触发,微波的也照样,引出信号不行就接个中间继电器,把逻辑倒一下就行了,想常开就常开,想常闭就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得有道理
双控的不多见,赚了,红外的容易误触发,微波的也照样,引出信号不行就接个中间继电器,把 ...

我还真加上了一个继电器,把逻辑倒了一下。但是这个探测器的一个工作特点是红外触发+微波触发双重作用下,才是报警输出。任何一个检测到了有活动目标,也不发出报警信号。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状态不稳定,忽高忽低,导致灯开了几秒就关闭,然后再开几秒。需要加延迟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加上了一个继电器,把逻辑倒了一下。但是这个探测器的一个工作特点是红外触发+微波触发双重作用下 ...

这种两个信号输入,(很可能是在一个芯片里处理的,芯片可能是BIS0001,因为不管是红外PIR,还是微波,现在都流行使用这个芯片了,完全可以作为两个信号送入这个芯片处理的,)0001的电路图网上都有标准图,可以参考,其实,仅仅微波就可以,红外的在热天容易出错,误触发

网友(2020-04-02):
以前我也拆过一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3505,还有三个,想利用下。
不知搞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