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优越者usb2.0四口扩展器

楼主(2019-03-31):
大叔货,已经擦过了,原来是黑的

论坛测评过,所以看到这个商标就要来了

usb插头触点是镀金的

四口输出 体积小巧

没有螺丝,可以直接撬开

主芯片是硬封的

电路板背面全帽 usb固定脚只焊了一只,偷工了,要批评

电路板正面

usb输入线,边上三个洞的是dc3.5电源座的焊盘,外壳没开孔,如果需要带大电流设备,可以自己加零件开孔

主控 MA8601
MA8601 是USB 2.0高速4端口USB HUB集线器控制器.4个端口功能可同时工作,低功耗.采用MA8601 USB HUB,不仅低成本,用户还可以通过外挂EEPROM,实现多个集线器配置选项.采用主流的SSOP28的封装,可同时实现4个USB口同时工作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acb ... 0e52ea5518cee2.html

板号 HYD96010-3 FE1.1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后续改TYPE-C接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24

END

网友A:
是我的话立马就把另外几个USB的固定脚焊好,不管集线器以后还用不用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网友B:
有个飚王的,U口在侧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立马就把另外几个USB的固定脚焊好,不管集线器以后还用不用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

我很赞同。

网友C:
做工一般吧,便宜倒是

网友D:
谢谢分享。。。。天天与大叔秀恩爱,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立马就把另外几个USB的固定脚焊好,不管集线器以后还用不用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

我还要折腾,忙过这阵应该有几天可以打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飚王的,U口在侧面

把这个侧放就是三个在侧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一般吧,便宜倒是

做工一般,但够实在,没用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天天与大叔秀恩爱,差评。。。。。

你就在家和媳妇秀恩爱,好评

网友:
还不错,起码不是牛屎的

网友E:
竟然USB金属壳只焊接了一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USB金属壳只焊接了一个脚

一个焊点手工焊要5秒左右,焊锡用量0.02g  这样一个成品下来节省不少钱呢,如果有大量,节省的成本还是可观的

网友:
硬封的,看着还可以。这东西用久了,接触线阻增大,带较大负载设备,易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