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

楼主(2019-04-05):
      五年前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入手了3个买二送一的、廉价的康巴丝石英钟机芯,从第二年开始就陆续出现走时不准、走走停停、声音变大等问题,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康巴斯只能说是个价廉物次的东西。好在3个机芯的配件可以互换,经过齿轮、电路拼凑,寿命最长的一个机芯坚持了4年也寿终正寝,变成垃圾了。而在折腾的过程中,本人不小心也变成了选购、维修石英钟机芯的专家了。用廉价的扫秒机芯替换走时不准的电子钟机芯(电子钟拆解系列之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1955
      去年底,在网上买了六个不同品牌、不同档次的机芯,其中先后从2个网店买了2个铃木机芯 SUZUKI 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选择这个机芯,主要是因为在10——20元价位的扫秒机芯里,只有铃木的不用挑电池,碱性、碳性电池都能用,而且广告也很到位,但是也因为这个购买原因,使这次网购测试误入歧途。下面先介绍这个机芯的宣传资料,然后拆机对比,想在数码之家新站发个精华帖,篇幅较长,各位看官待我慢慢道来。

一、各购物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

1、机芯介绍:

2、机芯特点:

3、厂家拆机展示:

4、商家优惠情况:

二、实物拆机验证

       1、看外观感觉做工精细,采用新ABS塑胶材料制造,不像那些再生原料的产品,能达到环保和抗老化要求,后盖半透明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内部结构,好机芯不怕看、不怕拆,这在网购中是不多见的与宣传的一样。

拆机看内部模具精准,齿轮洁白光滑,骨架光滑柔润,骨架与芯体、扣盖严丝合缝,结构紧密有致,无论外表还是内里用料厚实,都是精工细作的良品。

      2、从转子到秒轮的传动齿轮数量,过去跳秒的机芯,一般采用两级驱动,扫描的机芯一般采用3级驱动,这个铃木扫秒机芯,采用了最新的4级驱动传动设计,保证了平稳启动、静音耐磨、扭力传导。同样尺寸的齿轮使用了灰、白两色,骨架上设计了齿轮限位区间,保证了装配正确无误。

      3、线圈粗壮饱满,漆包线径较粗;磁钢片厚重规整,线路板厚实宽大,焊点饱满;
集成电路采用较大牛屎封装,走线规范。但洗板工艺不够过关,线圈和晶振的焊点上,残留了很多助焊剂。

      4、解读几处金属构件的作用和细节。与普通机芯比较,这个机芯里面,有四处地方使用了金属配件:秒轮弹性钢衬、闭环磁钢、转子包铜配重、铜质分轮。
经过近几年的拆机把玩,秒轮上的这个弹性衬片,只有在日本原装的精工和之前的蜂鸟机芯上见过,而铃木机芯也设计了这个小零件,保证了秒针行走过程中的平稳,顺畅。

在跳秒机芯时代,磁钢都是开口设计,步进电机的磁性转子被磁钢半包围,拆过的几个扫秒机芯里,又小又薄的磁铁片上,对应插入了一片更薄的铁片,形成闭环。

这个四级驱动的铃木机芯,在又大又厚的磁钢前面,设计了一个精致的封口配件(蜂鸟机芯也有),组装时与磁钢紧密结合,使磁路闭合,保证了电磁转换的连续。

在拆机乐园里专门查看了20多篇石英钟拆机贴,无论是跳秒还是扫秒的各种机芯上,转子包铜的,这是第二次见到(蜂鸟机芯也有)。本人分析,包铜增加了转子自身的重量,运转时转子在闭环磁钢中更加稳重,配重增大后扭力也相应增大,旋转起来速度更加平稳,重心更加稳定、动力更加充裕,保证了计时准确。

钟表的机械部分就是一个精密的变速箱,在这个变速箱里,转子、秒轮、分轮担负的任务最重,在12个小时里,时轮转一圈,分轮就得转12圈,秒轮转720圈,转子磁芯转5760圈(这个数值与速比有关,这里是按1:8的速比计算的)。所以分轮采用铜质材料,在过去的天王星、精工等大品牌、原装机芯里见过,近几年的仿冒品里就根本见不到了。另外在校对时间时,分轮的轴心带动分针和时针转动达到对时目的,平时计时走时,靠分轮与分针轴之间的摩擦力带动,采用金属材料能大大保证机芯的可靠运转。

三、质量与售后的题外话

1、走时误差情况

先后买了2个铃木机芯,安装后用了三个多月,拆机的这个前2个月走时挺准,2个月慢了30秒,平均1个月慢15秒,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每天慢5秒~10秒,已经远远超出其质量误差范围。与卖家协商无果,自己换了一个晶振,走时又正常了,经过20多天的测试,快不到10秒,平均每天快0.5秒。

另一个铃木机芯,到现在一直运行正常,误差是100天慢了40多秒,平均月误差不到15秒,虽然本人喜欢快一点的钟表,但误差在其质量范围内,也就不能用个人好恶来强求了。
       总的来说,这个铃木机芯的做工、用料、设计理念等等都是一流的,至于个别机芯由于元器件问题,出现的准确率不高、误差大也在所难免,感觉是瑕不掩瑜。因为在这六个机芯里面,铃木机芯价格虽然最高(包邮的13元,不包邮的8.8元),但的的确确是质量最好的,如果说那个不包邮4元的佳丽机芯和6.8元的蜂鸟机芯是物超所值,那这个铃木就是物有所值。

2、售后的题外话

机芯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换电池,但换电池后还是不行,而且换下来的电池电压1.4V,装在其它机芯里正常使用。于是与卖家进行了联系,因为自己已经拆机,也没有想按照卖家承诺的三年出现问题免费换新,但卖家客服的说法,让买家根本没有换新的希望,因为机芯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买家使用、安装不正确造成的。因为没有用她店里配套的表针就会磨坏里面的齿轮,但换上她的表针后,还是不准。本来是不值钱的东西,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也是正常,卖家不分青红皂白不懂装懂,这样的卖家不值得打交道啊。毕竟一个10多元的东西,即使付运费白给双方都懒得折腾了。
下面是聊天截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虽然卖家的素质不高,但我还是想说铃木机芯物有所值,这么好的的东西让这样的卖家经销,简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暴殄天物。也希望铃木的生产者在原件、工艺上更加精挑细选、精工细作。

四、科普一点石英钟知识

       石英钟机芯购买和使用的人很多,但知道的石英钟机芯动力(也叫轴扭力)的人却没有几个,从网上找到了一些资料,与大家共赏。
       现在玩DIY挂钟的人越来越多,一般都是自己在上网买钟表配件回来自己制作石英挂钟,也正为如此,很多制作DIY挂钟的朋友会遇到石英钟机芯走时不准或机芯容易坏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个人对石英钟机芯动力不够了解而造成的,下面由恒荣钟表厂家的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石英钟机芯的动力。

       目前,石英钟机芯的品牌以及种类很多,但都是大同小异了,以恒荣钟表厂家生产的石英钟机芯为例跟大家讲一下吧!石英钟机芯的种类为大扭力机芯、跳秒/静音机芯、摇摆机芯、闹钟机芯等,其的动力如下:
分针输出力矩:≤30gf-cm(1.5V)
秒针输出力矩:≤0.6gf-cm(1.5V)
指针规格要求:
秒针长度/重量:≤130mm,≤2g
分针长度/重量:≤200mm,≤6g
秒针不平衡力矩:≤0.15gf-cm
分针不平衡力矩:≤6gf-cm

大扭力石英钟机芯动力如下:

分针输出力矩:≤40gf-cm(1.5V)
秒针输出力矩:≤0.6gf-cm(1.5V)
指针规格要求:
秒针长度/重量:≤130mm,≤2g
分针长度/重量:≤380mm,≤10g
秒针不平衡力矩:≤0.15gf-cm
分针不平衡力矩:≤8gf-cm

自己也可以修理石英钟机芯http://www.hrclock.com.cn/newsdetail?article_id=371&brd=1

五、拆机对比结果
      以上用四个系列拆机贴查验了蜂鸟、佳丽、S5888、景盛、铃木五个机芯,终于拆完了,系列贴也进入尾声,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用合格率、误差率、精品率、电流,列表对比这五个机芯会是什么结论呢?
        合格率   月误差   精品率   电流
蜂鸟   100%   +10秒    99.99%   130
佳丽   100%    +2秒    99.999%  170
s588  100%   +30秒       99%     190
景盛  100%   +20秒     99.9%     320
铃木    50%    -80秒       50%      120

      说明:
合格率:误差在规定范围内为100%,超出规定范围为零;
误差率:测试了100天的误差,折合成月误差表示,同品牌同型号购买2个的为算数平均值;
精品率:
规定范围内误差最小的,用五个九表示,其余按排名依次减少一个9,同品牌同型号购买2个的为算数平均值。
电   流:用1.5V的碳性电池,测得的最大电流,单位为uA。
      不比不知道,一比全明了,也许这只是偶然的概率,合格率、精品率只是本人的一家之言,对生产者或卖家来讲都是百万或千万之一的小概率的事件,但对于买家来讲就是大概率,买一个碰到精品或废品,那就是100%的概率,二个就50%的概率,结论可能有失偏颇,但通过排位得出结论是买家的真实感受:
1、不能相信广告,说的好不如做的好,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2、不能相信品牌,品牌只是个好故事,故事里的故事是天方夜谈,故事很精彩,套路也太深;
3、不能相信售后,卖的时候是个承诺,卖完就是一句两不相欠的屁话;
4、不能相信进口,世界工厂的产品销售给自家人也是进口,进口不是看在哪生产、谁生产,是看谁的技术、卖给谁,只是个销售游戏而已。

5、不能相信价格,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便宜的也不一定就最差,市场鱼龙混杂,购买需擦亮眼睛。

如果做工用料不好、计时准确,但价格低、使用年限短,这样的机芯叫垃圾……如果做工用料很好、计时不准,但价格高、使用年限长,这样的机芯叫什么?呵呵:
        价格低的劣等货叫小拉圾,
        价格高的次等货叫大拉圾。

系列贴链接:
一、trochilus蜂鸟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98(出处: 数码之家)

二、jiali佳丽M2008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03(出处: 数码之家)
三、静音闹机扫秒机芯S5888闹钟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50(出处: 数码之家)
四、仿古铁艺镶嵌钟表头扫秒机芯拆解(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63(出处: 数码之家)
五、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0(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
广告都没这么详细

网友A:
我一年多前买的康巴斯是上两节碱性电池的,秒针走起来平顺没有一点点声音,夜间秒针自动停走,白天才走秒,还带自动对时,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用手动校准。

网友B:
平均150mA?是不是太太太大?我家那个0.5mA。
为啥有的不能用碱电?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年多前买的康巴斯是上两节碱性电池的,秒针走起来平顺没有一点点声音,夜间秒针自动停走,白天才走秒, ...

你已经超前了,你的是电波钟,很准时的,听说现在又有了网络WIFI钟,新技术层出不穷啊。

网友:
我网购的七王星9814金边 电池乱用 虽然网页上建议用低流碳性电池 但是我没有在意 现在看3年来走时超准 静音效果满意 毕竟不需要贴上去听 价格亲民 现在最高配有了液晶显示月份 星期 和农历  真的很超值 七王星也有配备铃木机芯带液晶显示的机型 尺寸大一些 也要贵一些

网友C:
买的霸王的  搞活动9.9包邮  还能返利2块多 使用不错

网友:
我也拆过不少石英钟芯,结构都差不多。94年给父母弄了个石英挂钟,日本机芯,线圈类似EI型变压器,至今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霸王的  搞活动9.9包邮  还能返利2块多 使用不错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又一个大婊哥也!

网友:
再玩搞个丽声机芯吧,做工、精度,都比铃木好

网友:
机芯专家呀,佩服

网友:
那个夜里不走的,是不是很贵啊

网友D:
不错不错,楼主拆得很详细。

楼主是专家,顺道请教一下楼主:石英钟机芯挑电池(碱性、碳性、或者是充电电池)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网上的说法多是互相抄袭的,主流的说法是设计师本来就利用了电池的内阻(只考虑了碳性电池)作为电路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电池内阻不同,就会影响到电路的正常运行,这说法我觉得是不靠谱的,实际上我的试验也发现了,通过串联电阻器件模拟“内阻更大”的碳性电池,是行不通的。能请楼主帮忙解惑吗?到底石英钟机芯挑电池,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楼主拆得很详细。

楼主是专家,顺道请教一下楼主:石英钟机芯挑电池(碱性、碳性、或者是充电电 ...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个电波机芯就搞定时间精度问题了,以前买了个静音钟一年也就几分钟误差,反正还行,买个电波的省事,如果有条件加个太阳能片,供电问题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均150mA?是不是太太太大?我家那个0.5mA。
为啥有的不能用碱电?想不通。 ...

估计是广告说错了,我简单的用万用表测了一下,1.567V的碳性电池,电流是128uA——87uA。至于对电池的限制,我2013年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请参考。用廉价的扫秒机芯替换走时不准的电子钟机芯(电子钟拆解系列之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1955
      关于电池问题:X宝或很多卖家说石英表只能用普通碳性电池,否则计时不准或易损坏,对这个问题本人的理解是:      一个成熟的电路设计,应该考虑很多因素,电流、电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好的机芯就不挑电池,而有些就挑电池?这是设计力量和原料投入成本的问题,大厂品牌的产品经过宽电压、宽电流等测试、检验等多个环节,分析了众多因素、测试了不同的条件、环境,然后才批量生产;山寨产品根本没有这些环节,仿冒仿造、照猫画虎、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搞出来就行,产品外观很像回事情,而内里只能在碳性电池一种情况下使用,这就是区别。另外如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所谓的世界品牌都是中国制造,进口货还能算是进口货吗?这得打个大大滴问号,与其花冤枉钱买假进口货,不如实实在在买品牌不大的国产货。过去采取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现在的结果是引进了世界品牌、消化了先进技术、吸收了山寨品质、创新了低端市场,所以对电池就有了限制。
      结论是:挑电池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凡是有这个说法和要求的肯定是山寨货,因为正牌的产品不会这样要求。另外,其它电池如也符合其电气要求,也能使用。如碱性电池的电压下降到一定范围,其内阻也升高,在电路中输出的电流符合某机芯的要求,也就能使用了。

楼主:
      关于电池问题:X宝或很多卖家说石英表只能用普通碳性电池,否则计时不准或易损坏。对这个问题本人的理解是:一个成熟的电路设计,应该考虑很多因素,电流、电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好的机芯就不挑电池,而有些就挑电池?这是设计力量和原料投入成本的问题,大厂品牌的产品经过宽电压、宽电流等测试、检验等多个环节,分析了众多因素、测试了不同的条件、环境,然后才批量生产;山寨产品根本没有这些环节,照猫画虎、偷工减料搞出来就行,产品外观很像回事情,而内里只能在碳性电池一种情况下使用,这就是区别。另外如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所谓的世界品牌都是中国制造,进口货还能算是进口货吗?这得打个大大滴问号,与其花冤枉钱买假进口货,不如实实在在买品牌不大的国产货。过去采取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现在的结果是引进了世界品牌、消化了先进技术、吸收了山寨品质、创新了低端市场,所以对电池就有了限制。
      结论是:挑电池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凡是有这个说法和要求的肯定是山寨货,因为正牌的产品不会这样要求。另外,其它电池如也符合其电气要求,也能使用。如碱性电池的电压下降到一定范围,其内阻也升高,在电路中输出的电流符合某机芯的要求,也就能使用了。
      我2013年有个帖子,结合石英钟的原理,讨论过这个问题,请参考。用廉价的扫秒机芯替换走时不准的电子钟机芯(电子钟拆解系列之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