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神火牌18650充电器

楼主(2019-03-31):
前几天从淘宝买了一个神火牌18650充电器,之前曾经听过这个品牌的强光手电,所以就估摸着质量应该靠谱。几天后到货了,靠不靠谱大家一起来看看:外包装:

外观:

内部:

只有一个6只脚的小芯片,周边的电容和电阻基本都是空位,这质量我也是醉了。
只关心一个问题:会不会把电池充炸了?

网友A:
明明是8脚的,干嘛说是六脚的?没看到字,估计是一个4057芯片。除了精度低了,问题应该不大。神火应该听到的不是啥好名字吧!!

网友:
这要是炸了也就炸了

网友:
神火是差品牌的系列吧,怎么还成名牌了?

网友B:
非常山寨的烂牌,在楼主印象变成好牌。
真正神火是进口surefire。注意拼写!

网友C:
用了专用充电控制芯片,还可以用。

网友D:
真巧啊,思来想去 今天买了2个环高单槽充,不喜欢这个带线的

网友:
貌似南孚环高的比这个好。~

网友E:
放心,我都是用恒压源调3.8直接给18650充,炸不了

网友F:
论坛的魅色就比这玩意强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8脚的,干嘛说是六脚的?没看到字,估计是一个4057芯片。除了精度低了,问题应该不大。神火应该听到 ...

对,是8脚的,不识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山寨的烂牌,在楼主印象变成好牌。
真正神火是进口surefire。注意拼写! ...

山寨果然无处不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专用充电控制芯片,还可以用。

唯一的芯片还是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巧啊,思来想去 今天买了2个环高单槽充,不喜欢这个带线的

恭喜你没掉坑......

网友:
芯片应该是4056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我都是用恒压源调3.8直接给18650充,炸不了

看来你是真正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的魅色就比这玩意强10倍

“魅色”在哪买?有链接吗?

网友G:
有个1.2k电流设置电阻,双色指示灯没看到限流电阻,  脚位和4056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1.2k电流设置电阻,双色指示灯没看到限流电阻,  脚位和4056不同

这就不太懂了,小白一个!

网友:
謝謝分享 欢迎新人帖!  还是论坛魅色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