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两个HDMI插头对接 居然不来信号,汗

楼主(2019-03-31):
用正常的HDMI线连接就有信号。

网友:
这样接不相反了接吗???!!!

网友:
应该有个插头要倒过来的吧 这样做线序应该不一样

网友:
你这样接都是反的,

网友:
哈哈  你接反了,我也犯过一次这样错误

网友:
把沉睡的大脑唤醒   使用一次
好好思考一下这么接是不是pin to pin正好反了??????
能有信号都见鬼的   没烧设备都万幸

网友:
得交叉焊才行

网友:
楼主呢?赶紧出来笑一下

网友:
左上应该对右下,左下应该对右上。再想想

网友:
先找一条好的线测量一下线序再做吧

网友:
难道今天就是传说中的愚人节

网友:
我去,今天愚人节啊

网友A:
估计楼主晚晚搞到深夜,这会还没起床呢,话说我也脑抽过这么一回

网友:
另一个换成母的就没问题了 公母搭配 顺序就对

网友:
楼主已经不好意思来见大家了!

网友:
焊接还不错,就是焊接反了

网友:
拿一个头子反一个面就好了

网友:
有转接头卖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晚晚搞到深夜,这会还没起床呢,话说我也脑抽过这么一回

是的 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卖相好 卖相好  焊接的确实不错  可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