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量产失败,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3-31):
支持3267的啊,就是量产不了呢?这应该是坏快太多了吧,请问下怎么调数值能让量产

网友:
SB8短接,短接短接

网友:
东芝颗粒要短接SB8

网友:
无语了 MLC竟然能被3267这软件识别成TLC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东芝MLC短SB8,换个版本的量产软件~
量产成功后 会正确识别M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