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螺丝刀和手电钻,有没有合二为一的?

楼主(2019-03-31):
   想买个多功能的工具,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电动螺丝刀速度慢,不能硬拧,但手电钻却需要加力才能钻。

网友:
米沃奇2504,完全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
12v双速的就是,便宜的30,贵的几千,楼上的4位数可以拿下

网友A:
这样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用着还可以

我现在就是用这套,我觉得很好用,就是同心度差了点

网友:
螺丝分很多种,m3以上可以用冲击批,

真正有用的是冲击批,

网友:
国行货主要是下面这三种,海淘或洋二垃圾,还有百得、里奇等类似的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业余家用款(如虾牌等),想找个非二合一的都难。缺点就是拧螺丝偏快,钻孔偏慢,但凑合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带扭力调节的充电钻都能满足吧,配合无极调速开关,转速要多慢有多慢,拧紧离合打滑或自停,扭力调节拧到钻孔档,离合不打滑或自停。

钻孔要快就上18V充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