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46XT+TH58TFG8DFKBA4K的开卡软件及方法,谢谢!!!!

楼主(2019-04-01):
各位大神,您们好,这个东西真的是搞不定了,SM2246XT 主控,但是在U盘量产网下载的都识别不到这个闪存,但是用SM2246AA或者是SM2246EN,就可以识别的到,但一样是开卡失败,不会搞了,希望得到大神们的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信息都没有,板子照片,开卡的ID识别。Toggle跳线是否正确等等

板子是成品板,还是DIY套料?

等大神给你答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您好,此版本可以识别SM2246XT,但识别不了东芝闪存,谢谢。

网友:
您好。我是SM2246XT+TH58TFG9DDLBA8C双256G的MLC颗粒,这个是我使用的量产工具,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这个版本
搞不定

网友:
我的也是SM2246XT+TH58TFG8DFKBA4K(256G)  x2但是我的标签上标的是64G,一次断电之后就成只读了然后用SM2246AA_MPN0325A开一次就成了1024M了还是只读不能用

网友:
有9dfk和0dfk,没有8dfk,也许改参数可以识别

网友B:
把这个加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A327=Toshiba,256Gbit(SuperUD),TH58TFG8DFKBA4K
Toshiba,256Gbit(SuperUD),TH58TFG8DFKBA4K=98,3A,A4,93,7A,50,1,16,1280,04096,0256,04276,04036,02000,04,00,04,2,12,19,A,05,7F,13,0303,A2,00,20,00,0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F,13,01,00,00,00,00,99,99,77,7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加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A327=Toshiba,256Gbit(SuperUD),TH58TFG8DFKBA4K
Toshiba,256Gbit(SuperUD),TH ...

为毛是我的信息,我要收版费!

网友:
楼主 开卡成功没有啊 ,碰到一个一样的,没有开卡成功哦,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才可以开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加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A327=Toshiba,256Gbit(SuperUD),TH58TFG8DFKBA4K
Toshiba,256Gbit(SuperUD),TH ...

大师 用那个工具 哪里修改啊谢谢 详细有点,小白开卡不成功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加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A327=Toshiba,256Gbit(SuperUD),TH58TFG8DFKBA4K
Toshiba,256Gbit(SuperUD),TH ...

加进去一样不能识别,MLC的芯片识别出来是SLC

网友(2019-11-26):
9dfk表示十分好用

网友(2020-01-10):
SM2246XT 19纳米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开sm2246XT_TH58TFG8DFKBA4K -TH58TFG9DFKBA8K  19纳米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开sm2246XT_TH58TFG8DFKBA4K -TH58TFG9DFKBA8K  19纳米

多谢分享!

网友(2021-02-07):
我的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