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垃圾之美 之拆新旧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有意外有彩蛋

楼主(2019-04-01):
前年买的雅迪电瓶车 一直正常使用直到前几天 发现 充电器灯不亮了于是到淘宝上买了一个号称正厂原装的充电器

35元一个 好像挺便宜
本着先拆为敬的想法 拍了两个充电器的对比
到手即拆 看两个外观大小是一样的 左边是淘宝买的新的 右边是用了两年多的 原车配的充电器

先拆旧的吧 可以看出外观有正常磨损痕迹 说明文字是用注塑的时候就刻在模具上的

有个防伪标识  特写一下

直流输出60v3a中规中矩

插头特写 忽略我难看的手吧 看上去普普通通

拆开螺丝 螺丝隐藏在 防伪标签合格证底下

拆开以后可以看到 电容炸了

来个风扇的特写吧

电路板整体

炸掉的电容

这应该是个电阻?不确定这是啥

尽量把每个二级管都拍的清晰

中规中矩的拍完第一个 原车配的充电器
再来看淘宝买的这个充电器

标识是南京特能电子有限公司

上网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从资料上看好像没写充电器制造

不管了继续拆
有个所谓的 防伪标识

拆解第一步就碰到一个难题 三叉形状的螺丝位 看样子就是不想让人拆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难不倒我

额拆开以后 。。。。。。这个是全新的充电器? 好多灰尘呀

背面电路板 风扇是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风扇特写 普通的小风扇

看看灰尘满满的电路板吧

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我尽量把每一个芯片和 二极管都拍清晰

看看这电容的成色?

总结 就是这个是彻彻底底的垃圾站捡来翻新的玩意

或者是某个电瓶车充电器被偷了一个 被回收站换壳再挂淘宝出售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淘宝买它个几十套 然后索赔

补充内容 (2019-5-10 20:42):
额 用不到一个月坏了  .....真的捡垃圾了

网友:
这个虽然是旧的,做工倒也算不错的了,该有的都有,如果是35块钱买的话,也还可以。估计不是特能的,看上去像西普尔风格,特能也是电动车充电器大厂,给很多品牌电动车配套充电器的,我有发过一个特能充电器拆修的帖子。话说你那个坏掉的充电器可以试着自己修一修,电动车充电器不难修,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哪些元件坏掉的,换掉就行了,做工好的充电器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
看了一下两个充电器板子上都有同样的“GF”标志,应该都是西普尔的。坏掉的那个充电器目测烧了一个压敏电阻,型号是14D471K,爆了一颗大电容400V 100UF,如果运气好,说不定换掉这两个就能修好,有万用表的话测一下保险,四个整流二极管,MOS,如果后面几项都正常的话那就单独换这两样坏掉的试试

网友A:
哈哈哈,已经不错了,都是西普尔代工的样式,知足吧,小鸟新的卖90,大安新的120,也未必都是西普尔的
这个看样子是电压突然高导致的,压敏炸成开花蚕豆了,它这样,前边的黑色小方块保险也一定炸了,总滤波电解开膛产,也就这样了,传说如果刀够快,砍死人之后,还能自己看见。这里修改一下这句经典台词,如果高压来的够快,炸得嘎嘣脆,那一般也就前边炸这些,影响不到后边,换完这三个东西,如果测试MOS没坏的话,即可放心通电,一般都能修复

网友:
虽然是就板,35块也算可以了,你以为35块真能买的了正品南京特能的吗?

网友:
压敏电阻挂了,保险肯定也烧了,

高压电容也挂了,更换完没短路的话,串灯泡试试运气

楼主:
本来申请退货了 店家哭诉 唉 心软 撤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申请退货了 店家哭诉 唉 心软 撤销了

店家是怎么说的?

网友:
六是新的,翻新货,电路板背面应该看出来。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西普尔的,不过保存不好,不大想修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已经不错了,都是西普尔代工的样式,知足吧,小鸟新的卖90,大安新的120,也未必都是西普尔的
这个 ...

高手过招,尽在一切不言中。按照大师的说法,这都不是事。

网友:
两个电路板看上去差不多,只是新的比旧的还旧,洗洗晒干没毛病,旧的也可以换电容试试,炸的是压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家是怎么说的?

店家承认了 这个是小厂过来的翻新货
卖新的没人要 价格做不来
一家人就靠这个赚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家是怎么说的?

店家说了
大哥啊,我上有八十岁的媳妇,下有十八岁的老母,还有七八岁的儿女,都好几年没吃饭了,上次吃午(夜)饭大概是2007年农历十月一吧,大哥啊,求你了,可怜可怜我吧,(又俩小强从鼻子眼里钻出来了)楼主不是被感动的,是被恶心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过招,尽在一切不言中。按照大师的说法,这都不是事。

就喜欢炸蚕豆的,这种问题一般都便宜,轻的时候只换保险都行

网友:
两个板子看着差不多,都是西普尔代工的吧?这做工可以了,只要能用就不管了,35你还想买正品新的啊?第一个修修吧,运气好可能你只需要换个400V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店家承认了 这个是小厂过来的翻新货
卖新的没人要 价格做不来
一家人就靠这个赚点钱

额,确实听上去蛮实诚,不过价格卖的也不高就是了,如果是全新的正品,这个价格买不到的。他要是正品的价格卖翻新货,那就妥妥的必须撸他一把了,至少得假一赔三。你那个坏的还打算修不?根据帖子里大神们的意见,那个很可能只坏了保险、电容、压敏这三样,修起来并不难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我家里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确实听上去蛮实诚,不过价格卖的也不高就是了,如果是全新的正品,这个价格买不到的。他要是正品的价 ...

所以就退款不退货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确实听上去蛮实诚,不过价格卖的也不高就是了,如果是全新的正品,这个价格买不到的。他要是正品的价 ...

不修了丢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