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老帕萨特电子节气门拆解

楼主(2019-04-01):
一辆老款帕萨特,在行驶途中,加油最多只能加到2000转,用431进去报节气门故障。
外观
博士生产的,这个是几个钢片卡子卡住的
里面进油了,上面是正反两个电位计碳膜,两个电信号一大一小,相互补偿,形成冗余模式,有故障了电脑也会报警。
电机里面很多油
电机碳刷架上也有
本来以为清洗了装上就能用了,但是发现小尼龙齿轮上齿磨损严重,直接给换了。

网友:
这里头怎么进去这么多机油,本来应该都是脂的

网友A:
那电位器是节气门开度传感器?
还以为4轮车都是用非接触式的呢

网友:
曲轴箱强制通风窜进去的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位器是节气门开度传感器?
还以为4轮车都是用非接触式的呢

车上用的,好多都是最原始的技术,求稳不求新。

网友B:
电机控制节气门大小?

网友:
坏掉的是减速齿轮?

网友C:
一个新的多少钱。

网友:
密封出问题了吗?进那么多油呢

网友:
别扔 我的是电阻膜磨损量大了  机械部分完好 看看咱俩能组合一下不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C:
一个新的多少钱。

一个新的350左右,和老朗逸,奇瑞艾瑞泽7的都是一样的。奇瑞艾瑞泽7的现在有好多坏的。博世的东西看来并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位器是节气门开度传感器?
还以为4轮车都是用非接触式的呢

宝马摩托车拆开是电容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控制节气门大小?

纯电子节气门,这个没单独待速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