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测试一下万用表电容档精度

楼主(2019-04-01):
一直不怎么关心万用表电容档精度,因为一般差不多就行,不需要精确

最近才发现论坛那个ow17不能测Pf级的电容,于是看看另两块表的精度,
没有精密电容,只能用一致性来比较,如果两个表一致性较好,那么它们就可能都相对准确
,如果两个读数差很多,那么它们都值得怀疑

先看这个150P的

这货测试倒是很符合标定值

zt109呢,168p,超出10%了

890d呢,168p,和109差4p

560p

548P,不超5%

zt109,581,还是偏大

这个是585p,还是差4pf,我不得不相信它们两个了

找一个手里精度等级最高的电容,这个有点混乱,标的
有点看不懂,感觉是0.0106uf,精度2%

可是商家介绍是这个

实测一下,10.44nf,差0.15nf,在2%范围内

这个是10.48nf,按理误差更小些,这回看出来了,两个表尾数差4个字,而不是4pf

109的电容档精度2%,890d估计也差不多,看来还都在范围之内
一致性起码较好

网友A:
如果表太多了,有时还真不知相信那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表太多了,有时还真不知相信那个呢

那就少数服从多数吧

网友B:
电容这个元件比较没准,不同绝缘材料,不同测试频率,测量结果不一样,你时间多可以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这个元件比较没准,不同绝缘材料,不同测试频率,测量结果不一样,你时间多可以多试试 ...

电容的精度要求,相对其他零件,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这个元件比较没准,不同绝缘材料,不同测试频率,测量结果不一样,你时间多可以多试试 ...

没错,高频低频不一样,可惜没电桥

网友:
小电容还得看61E,其它娱乐一下就行

网友:
电容器除了电容量还有多个其他的参数,如果不是用于测量电路电容量的误差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网友:
楼主测云母电容超差那块表有没有底数?万用表电容档有时候挺矛盾的,有底数的测小电容更准,但要用相对值,而且底数超过2位时影响2个档位,按下相对值后大多数表就锁定了档位,用起来有点繁琐。没底数的测很小的电容误差又容易偏大。即便是自用的要打磨一块也不容易,底数调整到零不难,但重新校准需要标准电容,有可能比表还贵

网友:
偶用数字电桥对比过偶的VC890C+,准确度比较高

网友:
楼主需要添置数字电桥一台,0.01%标准电容若干。

网友:
这种晶体管测试仪  或者ESR表。据说测电容只是附带产生的功能,问卖家的话,都说测不了容量!

网友C:
我前不久也做了万用表电容精度测试,但是偏重于大电容,最大1200uf,最小也只能到1000pf,再小的我没有足够精密的电容了,等出差回去我用电容箱配合电桥把小电容精度也给测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4&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不久也做了万用表电容精度测试,但是偏重于大电容,最大1200uf,最小也只能到1000pf,再小的我没有足够 ...

你这移动版的我看不了,我用的是电脑

网友D:
万用表表笔线之间的电容会不会有影响?缩短线再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表笔线之间的电容会不会有影响?缩短线再测试试?

表笔间电容可以小到忽略吧,反正没底数

网友(2023-02-16):
引用 楼主:
表笔间电容可以小到忽略吧,反正没底数

抱歉挖坟,不过我也是搜索表笔 电容搜到这贴的,怕对后来也搜同样内容的人又影响,冒昧回复一下。

很多万用表都看了电容档底数的,差不多就是表笔的电容。我今天一个0660方案的表,因为可以修改电容底数,刚好就改到能测出表笔电容,能明显看到表笔电容大约是20多pF,跟表笔的放置位置同线长都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视频很明显了,除非能找到其它解释
https://tieba.baidu.com/p/826421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