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正泰12V继电器,型号JD1926A,这电阻用处不大吧

楼主(2019-04-01):
手上有个正泰的小型继电器,型号JD1926A,线圈电压是12V的
想不到正泰还做这种产品

外形
30/20A的意思:常开触点容量是30A,常闭是20A
连接图上显示线圈并有电阻

看来是2016年生产的

顶面
角上带凸点的凹口有什么用?

底面是引出插片

这4个都是铜脚

但这脚是铁的

撬开外壳

体积不大

应该是铜线圈吧

线圈引出端是这样绕的

插片冲压固定

这个脚兼带导磁,所以一体化用铁的了

动触点簧片
中间槽是定位用的

壳子对应位置有凸,刚来配合

再看触点
20A的果然大

线圈两端并连560欧电阻

电阻腿直接压接的

测试线圈总电阻为71欧多点

话说继电器线圈并联电阻应该是用来吸收线圈断路自感电压的,但阻值这么大,感觉不会有多大效果吧
空了来测试一下

网友A:
记得通常是用二极管来消除那个自感电势的。

网友B:
因为二极管没法接,它不知道用户怎么连接正负极

网友C:
不用铁的也不行吧,除非分体的

网友D:
弄俩稳压管反串更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通常是用二极管来消除那个自感电势的。

二极管一般都是接在继电器外面的,继电器内置二极管就使得线圈有极性了

网友E:
为什么继电器的脚是铁的了?我记得应该是铜脚啊,是不是现在的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二极管没法接,它不知道用户怎么连接正负极

也不是没法接,偶是这样想的:
并联二极管需要在壳上标记极性,这样就和继电器一直以来的使用习惯不符,会导致使用故障,所以不用二极管了

网友F:
原来继电器原理和交流接触器原理一样,通过线圈吸合常开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铁的也不行吧,除非分体的

如果动触点簧片用铜织带点焊出来也是可以用铜插片的,都是成本惹的祸

网友:
有放大镜拍图片真是高清

网友:
防止感应电误动作用的。

网友:
用电阻主要是图便宜

网友:
这电阻是不是代替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俩稳压管反串更科学

稳压管也可以,TVS更好,就是都贵了

网友:
元首这万用表不行啦,我以前用过一个,半夜会叫你起床尿尿,拔盘触片太近了容易连点,关机了半夜还滴滴滴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继电器的脚是铁的了?我记得应该是铜脚啊,是不是现在的缩水了?

为便宜,和铁扼一体化了
当然,只有动触点这个脚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继电器原理和交流接触器原理一样,通过线圈吸合常开触点

继电器这类产品利用的电磁现象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电磁学
简单又复杂!

网友:
可能是汽车上用的

网友:
为何不使用电容不是更好,体积大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