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用点焊机-拆戴森电池包给白菜手电钻换LG动力20A锂电芯

楼主(2019-04-01):
去年9月份在论坛买的戴森电池包和充电器,当时想着修好之后备用的。
结果一直吃灰,后来坛友赠送了牛肉T12,就拿它当供电。
现在发现白菜手电钻39¥双速的才用了一年多电池老化严重,经常保护,该换电芯了。
想着LG的动力电芯20A的给T12优先浪费,还是拆出来吧。
无损拆解的方法我之前发过帖子了,
可以看到吃灰半年之后电芯的电被保护板耗尽了,电压从3.6~2.7v不等了

破解保护板失败,拆散了

拆出来的电芯,用小刀划断镍带之后抽出,因为点焊机达不到原厂的效果,还不如带着镍带方便上锡,保护电池。

Original LG HD2C 18650 3.7v Power Tool Battery LGDAHD2C1865 2100mah

Specifications for the HD2C 18650 battery
No.        Item        Specification
1        Nominal capacity        2100mAh
2        Minimum capacity        2000mAh
3         Charge Voltage        4.2V±0.05V
4        Nominal Voltage         3.65V
5        Charging method        CC-CV (2.5V cut-off)
6        Standard Charge         Constant current : 0.5 C
Constant voltage : 4.2V
End current(Cut off) : 50mA
7        Max. Charge Current          4A
8        Standard Discharge        Constant current : 0.2C
Constant voltage : 2.5V
9        Max. Discharge Current   ( continuous )        20A
10        Cell Weight        Approx : 48.0G
11        Operating Temperature        Charge : 0 ~ 50°C
Discharge : -20~ 75°C
12        Storage Temperature1 month        1 month : -20 ~ 60°C
3 months : -20 ~40°C
1 year : -20 ~ 25°C
13        Cell Dimension        Height : 65.0 ± 0.2 mm
Diameter : 18.0 +0.2/-0.3 mm

其中有两节电芯是通过树脂封装NTC温度探头的,很多坛友拆的时候都破皮了,
如果先把树脂铲掉就没事了。上面两坨黑块就是树脂,可惜我铲过头了,外壳划伤了,但是整体还算完整。

用4056小板充电器配合电池座给电芯补电,同时测量充电容量,因为是线性的,所以电流时间等于冲进去的电量。

特地选了小电流充电头,moto刀锋原装750mA的充电器,保护电芯。

最高0.8A,对于动力电池来说不算大哈

结果充满之后才791mAh,太过分了吧

另一节是1545mAH,还算安慰

6节电芯加起来充了一天,其中最后两节加起来是3891mAH,还可以

挑选出其中3节容量在2000以上的,串起来给12V电钻用,我也不知道为啥最高的那节能冲进去2682MAH的电量。

辣鸡电池包,用了一年多就不给力了,螺丝是T8的,神器正好

焊下保护板,画草图确定各处的连线

拆散旧电池包,给LG电芯的镍片打磨上锡,连接好保护板就行。
照片在相机里,囧了,晚上再补上
最后换完试机正常,钻铁板也不保护了。

按照原样焊回去,有镍带在,上锡非常容易,400度

上保护板,发现负极接线太厚了,塞不进外壳,又剪了镍带焊接才装上

完美合体

用点焊机把拆下来的旧电池焊回去,留给充气泵用吧

电压一致性还行,就是内阻大了,便宜货就是不行。

后续,
把那个只有700MAH的电芯接到移动电源板子上,给手机充电,3.2V截至,最后放出来1187MAH电量5V,5.890WH,
按升压效率80%计算,电芯的容量7.3625WH,也就是2017MAH,还可以嘛

网友A:
大虾的电池?
串联用的电芯容量和内阻得尽量选一致的,当然条件不够也没办法了

等牙膏中

网友B:
不错啊,自己松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的电池?
串联用的电芯容量和内阻得尽量选一致的,当然条件不够也没办法了

割麦子的电池,跟海鲜一个德行,用着用着就保护了,不能出大力,唉。
没有内阻仪,只能简单的通过充放电容量来筛选旧电芯了,虽然LG 的电芯不如松下,凑合着用吧哈哈,俺也在等牙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自己松手丰衣足食

谢谢捧场,正好手里有电芯就换上了,不然买三节动力电芯的钱都可以买个新电钻咯,当然,论坛的便宜货。正品博世东成之类的买不起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正好手里有电芯就换上了,不然买三节动力电芯的钱都可以买个新电钻咯,当然,论坛的便宜货。正 ...

买洋二,做电池,没事就是折腾

网友C:
大婶这样测的容量不准啊,起码得上个专用工具充放电循环1次数据差不多才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这样测的容量不准啊,起码得上个专用工具充放电循环1次数据差不多才行滴 ...

谢谢大师指点,哈哈,我偷懒了,本来准备买个容量内阻仪的,平衡充电线也没有引出来,后面再继续折腾吧哈哈

网友D:
我的超杨电钻电芯早废了没电芯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洋二,做电池,没事就是折腾

洋二真心玩不转哟,技术不行,小弹簧什么蹦出来就装不回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超杨电钻电芯早废了没电芯换啊

前段时间论坛那个suolide在出三星的动力电池包,5*2才20¥,要不是手里有货就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论坛那个suolide在出三星的动力电池包,5*2才20¥,要不是手里有货就下单了 ...

我看到帖子时已经没货了好郁闷

网友E:
非常精彩!如临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精彩!如临大片

哈哈哈哈,谢谢捧场

网友F:
折腾好了可以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好了可以送了

哈哈哈,谢谢捧场,下一步折腾小电磨

网友G:
不成功就忘死里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成功就忘死里整啊。

谢谢捧场,哈哈,那个保护板太高级了,也是单片机通讯控制保护芯片,记录了电芯的使用记录,异常就报警闪红灯,锁死。无解咯,只能换保护板或者拆电芯了。

网友H:
最近工具  动力电池包很火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工具  动力电池包很火爆 啊

大概是刚需吧,哈哈,廉价电动工具电池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