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动牙刷摔坏了 求指导

楼主(2019-04-01):
米家电动牙刷,摔了一下,就死翘翘。无从下手,有高手指点一下,可以付费。先谢了。

网友A:
实在找不到试着联系一下售后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试着联系一下售后检测一下。

不是啊,我是搞维修的,哈哈,

网友:
把故障现象介绍一下,我们才好帮你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分把电路板摔断了。

网友:
咋个坏法?摔得话一般虚焊或者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先量下各个IC电压看看

网友:
看看头部硅钢片槽里面的东西摔错位了,重新装一下也许就好了!
再就是电路板和电线有问题没!

网友:
米家的和飞利浦、松下之流还是有差距啊

楼主:
按开关建 不能开机,放充电座上,指示灯不亮

网友:
检查电池和充电线圈部分,估计有摔断路的现象

网友:
测试下有没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B(2019-05-10):
我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去年突然罢工不干活了,用一字批头从后座旋开,仔细看了很久,终于发现是电池负极虚焊导致的,焊上后用到现在(话说用40W的烙铁真费劲,点不上去)

楼主(2020-01-20):
谢谢 楼上的各位指导,现在已修炼成大师,专业维修各种品牌的电动牙刷,小米电动牙刷,小菜一碟,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各位指导,现在已修炼成大师,专业维修各种品牌的电动牙刷,小米电动牙刷,小菜一碟,哈 ...

然后呢,咋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呢,咋修的

闲鱼 来找我,  ID    spiazlx

网友(2020-02-21):
引用 楼主:
闲鱼 来找我,  ID    spiazlx

在闲鱼怎样找你啊

网友:
重新上电,按住开关21秒左右。

网友D:
1.断开电源,重新接一下,避免程序紊乱造成故障。2.确实硬件损坏了可以尝试更换晶振,因为晶振容易摔了后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去年突然罢工不干活了,用一字批头从后座旋开,仔细看了很久,终于发现是电池负极虚焊导 ...

我用30瓦的烙铁,焊过汽车电路板,不是印刷电路哦,天哪 ......整整一下午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D:
1.断开电源,重新接一下,避免程序紊乱造成故障。2.确实硬件损坏了可以尝试更换晶振,因为晶振容易摔了后损 ...

那个晶振坏了什么现象?
手上有一个开机按钮按一下放开,灯亮同时震动半下,然后熄灭,更换电机驱动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