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金陵声宝ROSE-8116惠普笔记本兼容电源,90W/19V,线头断了

楼主(2019-04-01):
里面做工还可以,只可惜用的电源线太垃圾,再说这种星型三角线有意义吗?为什么不做成方型的。

头子这里断了,还不好配。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旧的。

网友:
这也叫做工还可以?

楼主:
接个线,用电子负载测,电压稳定。温度很低,uc3843b的芯片。68UF的输入高压电容。8N60管子。

有个电压检测端子,惠普专用的,其实就是接正电压上,通过一个电阻。

网友:
做工很垃圾,价格很可以,接上之后外接vga显示器那个波纹壮观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楼主拆过原装的之后,就不会说这个做工还可以了。

网友:
拆过,DELTA,LITE ON .HIPRO,FSP,ACBEL。。。。。。这个基本只能扔垃圾。。。。。

楼主:
兼容电源,都是这个样子都。
还见过更差的。。。

网友:
这个牌子不怎么样,我单位上次买了40个也是这个牌子的三星显示器的适配器,平均一两个月就坏一个,估计是设计有缺陷。

网友:
应该是山上的,马马虎虎

网友:
他家要么就是这个做工,要么就是洋垃圾改的。

楼主:
用电子负载测,可以到90W,没有虚标。电流能上6A。

不敢长时间测。补上个LED指示灯。
把电源输出负极接到大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个线,用电子负载测,电压稳定。温度很低,uc3843b的芯片。68UF的输入高压电容。8N60管子。

有个电压检 ...

接的电阻是多大的   弄了个笔记本的移动电源  插上不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个线,用电子负载测,电压稳定。温度很低,uc3843b的芯片。68UF的输入高压电容。8N60管子。

有个电压检 ...

当时没有细看,可惜。好像是39K,你可以用个100K的联到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电阻是多大的   弄了个笔记本的移动电源  插上不能正常用

好像有那种带针的转换头子,其实里面就是从正极接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