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CL TA-2010音频功放拆解

楼主(2019-04-01):
TCL音频功放

网友:
做工过得去,可以玩一下

网友:
我就没找到中置放大器在哪里

网友:
杜比定向逻辑四声道,L+R ,中置,后左右  ,就是2+2

网友A:
4个大管组成2个前置两音道,两个5脚的应该是1875组成后置两音道,还有一个中置音道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大管组成2个前置两音道,两个5脚的应该是1875组成后置两音道,还有一个中置音道在哪里呢? ...

杜比定向逻辑最早后置是单声道的,实际上部分左右,所以1875一块给中置,一块给环绕

网友(2020-09-16):
这种货去了伊拉克吗?灰尘大到想吐了